华硕K43SD不触发,有几个信号问题,求大神解答,附带代用点位图

楼主(2014-06-05):
华硕K43SD 有待机3V,5V。无触发。他们说这个EC IT8572E和8570可以通用。点位图也只有代用的,参照K42J图纸看EC维修。请问AC_IN_OC#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PM_PWRBTN#无电压。EC换过了,求大神指教

网友:
低电平有效

网友:
AC_IN_OC#从充放电查过来是高电压3.3V 。过了一个排阻到EC就拉低了,排阻换过,无果。直接用线分过去,微短,EC换了几颗了

网友:
谢谢。PM_PWRBTN#这个信号是哪里上拉的?能否告知?

网友:
k看看suspg是否正常

网友A:
我的华硕AC_IN_OC#是1.6V开机不开机都是那个电压,华硕K43SV的机器,不知道对不对,我的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硕AC_IN_OC#是1.6V开机不开机都是那个电压,华硕K43SV的机器,不知道对不对,我的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AC_IN_OC#用电池是高位3.3V,用适配器是低电位,你说的1.6V就不对了,要么有漏电的电容。

网友(2014-07-10):
你可以查查suspwrgd是否正常

网友:
k43s的suspwrgd上拉电阻坏的听别人说过

网友C:
是从触摸板处进水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从触摸板处进水机吗

不清楚,我属于2修这个板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C_IN_OC#用电池是高位3.3V,用适配器是低电位,你说的1.6V就不对了,要么有漏电的电容。

我在论坛上看了很多AC_IN_OC#,他们都说AC_IN_OC#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论坛上看了很多AC_IN_OC#,他们都说AC_IN_OC#是低电平有效

AC_IN_OC#这个信号是侦测电池的信号,用适配器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PM_PWRBTN  没电  取了EC查 把这个3.3 V的上来电压修出来在再说

网友:
今天修到一块显卡供电一闪就没有了

网友:
AC_IN_OC#这个电压正常为0

网友E:
8752和8750确定可以通用吗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8752和8750确定可以通用吗 ?楼主

应该是通用的,很多人都在说,至少我查的信号都是对得上的

网友F:
手上也一个这个板  待机偏高0.033.正在研究中

网友:
PM_PWRBTN# 待机无电压 开机的瞬间会有个3.3跳变 然后定格在3.3 这个我最近研究过

网友:
8572和8570,论坛上有的说可以通用,我在华硕K43SD上带换过,不能通用,待机只有3V,输出,没有5V输出5V的开启电压没有,原机是8572的,待机有5V输出,没有3V,3V的开启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手上也一个这个板  待机偏高0.033.正在研究中

哥们儿修好了 记得回复一下。我的也是待机0.033偏高了!!或者加个Q吧  方便讨论 965729417!!!  修好了 记得通知一下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哥们儿修好了 记得回复一下。我的也是待机0.033偏高了!!或者加个Q吧  方便讨论 965729417!!!  修好 ...

我的已经修好了·但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我真的忘记了

网友:
这2个ec不通用,我换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已经修好了·但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我真的忘记了

额。你大概修了那些地方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额。你大概修了那些地方嘛

好像是HM67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是HM67的桥】

桥我都换了的

网友:
有没有板的图片上传我看看看看能不能记得清楚

网友:
我做过实验待机偏高,不触发,没读BIOS就是这个现象,当然也有其它故障,

网友:
这个板子是待机时3  5V一起出来还是只出来一个5V?

网友(2014-09-05):
AC_IN_OC#是用适配器时低电平,用电池是高电平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