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精盾K580S I7内屏不显

楼主(2014-06-05):
      型号如题  神州精盾 K580S I7     板号 QUANTA    DA0TWCMB8D0  论坛以有图纸
    此机刚来时问题是开机 闪光标到滚动条这一段时间屏闪(我理解的是屏幕大部分区域是黑色的时候闪), 进系统后正常,    按照习惯先怀疑屏线部分,  拆下屏用别的屏装上不显示,外接正常,更神奇的是换回原来的屏幕也不显示了,把屏放到别的机器上都没问题! 以为屏线不行了,换了屏线,还是老样子。
   没办法  拆主板,测屏接口如图

+3VLCD_CON有3V,+VIN_BLIGHT 也有19V,   +3V这些都正常, BLON_CON这个开启信号为0V  ,DPST_PWM_R这个也是0V
查BLON_CON这个信号

LID_CONTROL和PCH_LVDS_BLON均为低电平,由EC和 PCH发出   维修至此,  换过EC,  刷过PCH的BIOS   加焊了PCH     在就没有思路了请大哥们指点

  另  没有示波器   没办法测EDID    用万用表打EDID对地无短路,电压测DATA为1.3V ,  CLK是0.13V     不知道这个EDIDCLK是否正常

网友A:
换回原来的屏一点反应都没有么。

网友:
开关机又点液晶粒子翻转的闪动,   但是一直没背光    对着光也看不到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回原来的屏一点反应都没有么。

开关机有闪动,   但是一直没背光    对着光也看不到图像

网友:
像显卡问题   我以前修过一台华硕的也是这症状    最后做显卡好了

网友B:
方便的话给我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的话给我这个机器的图纸

论坛里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