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SONY-CR之触发掉电

楼主(2014-06-05):
先引用 论坛一兄弟关于INTEL时序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0967   这个时序写的很好 给我很大帮助(没办法,我这都没教这个  只能自己摸索...有时间很想参加基地的远程培训培训下)

5 、按下开关, EC 收到开关信号后 ( 连接到 EC 上名字 GPIO03/GPIO06  PWUREQ#/GPC7/  PWR_SW#- 华硕
TMRI0/WUI2/GPC4/ EC_GPXIOD3/ KBC_PWRBTN#) ,延时发送一个高-低-高的 PWRBTN#开机信号给南桥  不上电还受
盒盖开关控制(COVER_SW#/LID_SW#)
6、南桥收到 PWRBTN#信号后依次拉高 SLP_S5#、SLP_S4#、SLP_S3#信号,SLP_S5/S4#控制产生+3.3VSUS 和内存供电
(VDIMM) (可以直接控制,也可以通过 EC 去控制) (0.05A   DDR1  2.5V  DDR2  1.8V  DDR3  1.5V),SLP_S3#控制产生
+3.3V_RUN  、 +5_RUN、 桥供电 (1.*V) 、 总线供电 (VCCP) (0.2A-0.3A 1.05V) 、 独立显卡供电 (0.5-0.7A 1.*V) (VGPU_CORE)
等(可以直接控制,也可以通过 EC 去控制)
7、 EC 发出信号(1.*V) 或者其他电路转换来开启 CPU 的核心电压 (VCORE)(无独显电流 0.6A,有独显电流增加 0.3-0.5A)。
至此,整机的电压已经全部开启。
8、CPU 供电正常后,CPU 电源管理芯片发出 PG 最终送达南桥 VRMPWRGD/ SYS_PWROK/ MEPWROK 脚(3.3V   CPU
供电电源好信号)
9、CPU 供电正常后,通过电路转换开启时钟芯片,产生各路时钟(945 以下和 HM55 系列的是 CPU 供电 CLK_EN#
直接开启时钟;965 和 945 系列是 VRMPWRGD 给南桥后,南桥发出 CK_PWRGD 开启时钟 3.3V)
10、南桥收到了供电、时钟、VRMPWRGD,并收到 EC 或供电电路电路转换来的 PWROK(3.3V) ,南桥会发出
CPUPWRGD/PROCPWRGD/DRAMPWROK (1.05V) 来通知 CPU 它的核心电压已经成功开启,并同时发出 PLTRST# (3.3V)
和 PCIRST#(3.3V)信号
11、北桥收到 PLTRST#后,发出 CPURST#(1.05V 0.7A)信号给 CPU,CPU 正式开始工作  硬启动完成,软启动开始
12、CPU 开始寻址 ADS#,读取 BIOS 的数据
13、初始化内存

以上

今天接到一台SONY CR的机子 板号MBX-177  965独立的板子, 没进水 板子也没啥异常  很好也没修过 看来问题不大.

上电 触发 电流到0.6 左右马上掉电 在触发也是一样

先是量了各大电感电压 都已经产生  在量CPU供电也有出来 大致判断主板供电没啥问题(因为这个逐个查太费时间了  不如下面的先查一下 不行在回头看看供电  是不是哪里不良 造成缺电压掉电,而且查下面这些的过程也有可能会查到供电异常)

那么看看CPU是否工作,CPU要工作要满足供电 复位 时钟

上面说CPU供电有了  那剩下复位 和时钟 开始查起

个人习惯先从PLTRST 平台复位 查起  判断下南桥是否发出给北桥的复位信号  这样北桥才会发出CPU的复位

找到这个信号后发现没有出来 说明南桥没有工作完整

我就开始按照开头上面时序一步步查  我其实也是半桶水..呵呵
首先看平台复位的前面一个信号 也就是 PWROK

实测PWROK 瞬间有3.3V 说明已经出来了,  难道南桥坏了...杀南桥太费劲..还是在看看时序 在查查

按照时序南桥工作电压都有了  收到此信号就要发出 时钟的开启CLKEN  (刚好想起时钟还没查,因为坏的实在少...都开始没有查时钟的习惯了)

找到10PIN 量了一下 也出来了  好, 那么看看时钟有没有工作

供电有了 开启也有了 那么晶振应该要起振了  用示波器量了一下 发现没波波 表笔却有压差  而且量晶振时候居然不掉电了 ,可能是表笔干扰了它 ,看来是这块出问题了 ,估计是这块位置不良了  ,当然芯片本身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芯片找起来太费劲了  虽然有这料板子  但是...我还是很懒

因为晶振很好换 我就索性直接换一个 连2个电容也一起换了 在上电 居然好了...可以说运气好吧...

网友:
怎么看起来有点乱啊。

网友:
楼主是半桶水,,我这就是桶底啊,,还没修过时钟坏的哪,,
这说明技术根本都没到这,,还点学习啊

网友:
楼主要是半桶水  我都不能活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呀

网友:
思路不错呀,你半桶水,那我是半桶的半桶了..........

都银牌了..还谦虚...我还见习呢```

网友:
意思是14.318没有起震呗

嗯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一半碰到SONY的机器,都是先排除温控 = =。

网友A:
居然是晶振坏了 晶振坏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是晶振坏了 晶振坏的太少了

嗯...很少见 就蛮发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