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X200 艰难维修求助中

楼主(2014-06-05):
标题:联想X200维修求助
      X200无待机电流没3V/5V, 板号07226-1英特尔板载CPU,进水机拆机发现U73(BD4176KVT-1-GP)严重腐蚀,没法烤板2小时,
      用洗板水洗干净,补线补好之后还是没3/5V。

网友:
进水机不好搞。。兄弟。。

网友:
还是有断线的吧

网友:
唉,网络不好,机子卡多点两下就发出来了还没写完呢,气死我了,感谢回答。。。

网友:
楼主,我们俩是难兄难弟,我这有DELL 3421进水了,充电IC---BQ727发霉了。AC不开机。图纸找不到。

网友:
楼主至少得说出:公共点有不,充电这块又如何,,,,,这样谁能帮你啊?

网友:
这个板子如果进水了 你在检查一下 肯定还有断线的!你照着点位图一个一个的跑。

网友:
哪儿进水搞死哪.................

网友:
主供电应该还是没有出来啊,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的啊

网友:
对图纸,对时序慢慢来

网友:
直接换板吧我这有便宜给你

网友:
问题都没有说出来  怎么搞呢

网友:
楼主找出问题没有,有一台一样的啊。

网友:
我很想问一句保护隔离过了没有?

网友:
估计兄弟只能换主板了

网友:
这位仁兄,你只说进水腐蚀,说没有3V5V,你的说说怎么个没有啊?供电有吗?SHDN有吗?ON1,ON2有吗?周边元器件怎么样?有无短路? 对地阻值有无断线?你啥都不说,请问我们还看不到,怎么回答你?!!服了你了……

网友(2014-07-13):
图纸哪里有,能传一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