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求请教

楼主(2014-06-05):
怎么传图。。。。。。。。。。。。

网友:
电脑桌面点开始-程序-附件-画图

网友:
求图纸啊啊

网友:
什么问题   大家讨论下

网友:
能不能把问题描述清楚

网友:
主板什么毛病,大家帮你分析下

网友A:
内存 CPU 显卡都是好的,原因就是点不亮,测试不跑代码,就能看到风扇转一下然后停,又转一下又停,反反复复

网友: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怎么测,哎,新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模糊啊,这板子是点不亮吗?   电压这些侧过没?

没测过电压,一插上电风扇就反复转转停停

网友:
看的清楚了吗?

网友C:
技嘉的英特尔主板有个现象,不过内存会出现你上面的现象。重点测一下内存的主要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嘉的英特尔主板有个现象,不过内存会出现你上面的现象。重点测一下内存的主要测试点

可是没有图我也不看不懂。。。。之前修笔记本都是看图修的,基本上图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 CPU 显卡都是好的,原因就是点不亮,测试不跑代码,就能看到风扇转一下然后停,又转一下又停,反反复 ...

3.3V 5V  12V 供电电路可能有短路,还有PCI-E场效应管是否击穿,网卡等等……以及串口芯片是否损坏造成开机短路,你看看PG信号门电路是不是好的,测测

网友D:
你不将型号发上来,人家怎么帮你找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将型号发上来,人家怎么帮你找图纸啊。

大哥 板子截图都发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