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家帮忙看看这显示器还有的修吗?

楼主(2014-06-05):
大家帮忙看看还有修不  怎么修 大概坏哪里

网友:
你不是搞修理的就不要去弄它了。

网友:
排线氧化了

网友:
我今天修的就是这个毛病,用橡皮擦排线,不行就换根

网友:
明确的告诉你,驱动板坏,换通用板就好。

网友:
屏线氧化了,用橡皮擦一下

网友:
好像有点小花,换根排线试试

网友A:
看外表是CRT显示器。聚焦不良。

网友:
很像是CRT的呀,,,楼主也要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外表是CRT显示器。聚焦不良。

大哥我的是17寸液晶啊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看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吧

网友:
17寸有修的可行性,还是检修一下吧

网友:
yg应该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