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5 点不亮修的一例

楼主(2014-06-05):
                                      联想 Z465 触发1.1A不跑吗一例
     傍晚,5点多,旁边店铺的带了台联想Z465,说是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灯有亮屏幕点亮。
     拆掉电池,接稳压电源,待机0.009应该正常,触发以后电流跑到1.109A左右不动了。
     卸下后盖,发现是AMD 双桥速龙II架构的笔记本,这种机子北桥容易虚。用风枪稍微加热一下,装好散热片测试,故障依旧。换内存,CPU故障还是一样。六点多要下班了,就说明天给他报价。
    ①第二天十点多,拆机,板号LA-5753P AMD独显板。发现触摸板下面明显进水腐蚀。

下面这些灯进水影响不大,上面的几个小管子是5VALW---5VS转换的辅助电路,旁边正好有一块LA-5751P废板,图纸都不用看了,挨个不上去。

充电指示灯是个双LED灯,断了两根线,也给接好。

    ②再仔细检查板子,没发现别的地方进水,装CPU内存测试。电流依旧是跑到1.200左右不动了。

    ③万用表测U36 D级 S级都有5V电压,正常。进水部分已经搞定了,不是这边的问题,按照不跑码的来修。

    ④待主板冷却以后,裸板用万用表打各个主供电的对地值,发现NB_CORE 供电对地值偏低,测量值为0001,常修这类板,正常值应该为0003-0004之间。再打PCI_E NB端的对地值,没有发现明显不正常。
    ⑤试用烧鸡法烧了一下,电流不明显,芯片微微发烫,芯片型号216-0752001这个芯片坏的多,正好有一片直球芯片。直接换上。

    ⑥待板子冷却以后,测量NB_CORE 二极体值变为0003,已经正常了。再抽查了PCE_E NB端对地值,都正常,装U测试。这时候电流跑到1.2左右不动了。他娘的见鬼了。

    ⑦找到这款机子的PDF,对照AMD双桥的标准上电时序来修。贪快,直接搜H_PWRGD SB_PWRGD  NB_PWRGD  LDT_RST# LDT_STOP#

1.AMD双桥上电时序,参考用。

2.H_PWRGD正常。

3. U2没有装,这边可以测到SB_PWRGD LDT_RST#,都正常。

4.U4也没有装,这边可以测到NB_PWRGD,也是正常的。

5.U8有装,测得LDT_STOP#正常。

⑧CPU复位以后,考虑BIOS. 先用示波器检测 FLASH 1256脚,有波。

⑨基地下载一个BIOS,刷上,黑表笔点开,电流一路跑到1.8左右屏幕亮了。

⑩所有功能,包括指示灯都OK。
附上图纸 BIOS。
兄弟们,觉得写的好就帮忙加分。写的很辛苦。

联想Z465 .zip

联想G465 Z465 G550 NAWE5_LA-5753P-R20-0518A.pdf

网友:
高手!努力中  。。。
报价多少钱?质保多久?可以分享下?

网友A:
300一个月保修

网友:
这个显卡好贵的

网友:
最后就是资料丢失了是吧,

网友:
显卡换的干脆利落脆

网友B:
怎么我下载这BIOS,不触发了!

网友:
有耐心成功就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下载这BIOS,不触发了!

BIOS我这边是好的,你自己检查一下有没有装反,有没有连锡,或者BIOS芯片损坏。也有些机子会有BIOS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BIOS兼容性问题的机器,华硕AH1009这款上网本,主板挑BIOS

网友:
不错,懂的信号才算的上维修高手

网友(2014-07-26):
LDT_STOP#这里应该是多少电压,我量的15正常吗

网友C:
我这儿有一台电流和你一样,信号也都有了,也是Z465的机子,但刷了BIOS还是不行,看来我人品差点,(其实是自己功力差点,还要多学习下)

网友:
LZ讲的真详细...

网友:
修的还算顺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儿有一台电流和你一样,信号也都有了,也是Z465的机子,但刷了BIOS还是不行,看来我人品差点,(其实是 ...

还是要这样回复你,AMD双桥架构的不跑马的北桥坏的多,不稳定的南桥坏的多。不确定那里坏的,参照时序来修,多跑两回你也是高手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BIOS

网友(2014-08-25):
LZ   问一下,你那个时序图里的字的颜色不一样是什么意思?我这里也有一个加电不显的Z465.麻烦给说一下吧

网友:
我郁闷的很啊,电流跑到1.2 换了北桥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网友:
进水机 清洗好后最好烤烤去

网友:
我的跑1.2,北桥 换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

网友:
分析 思路清晰,处理起来相当的得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一个月保修
不错不错,挣得还比较轻松

网友(2015-04-01):
没有按经验修按经验换桥后可能直接刷BIOS,不过修理 还是按时序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