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2更换触屏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6-05):
自己闲着没事就把iPad的屏幕打开了重新装回去。哪想现在装好了其它的都正常。只有屏幕出现乱点。锁掉屏幕重开问题就短暂的消失一会。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是什么出了问题啊

网友:
触屏没有装好罗

网友:
这个故障可能是屏线部分出问题,拆下来重新插一下一般都能好。 不过我有个疑问, 你一般闲着没事就拆东西玩嘛? 除了IPAD 还拆过什么?

网友:
拆开重新插了还是不行  不知道换个触屏会不会好。。

不知道是不是金属卡口出了问题。。。金属卡口用什么东西清理呢?

屏幕用点力气一按,,,屏幕立刻马上就出现了乱点 乱点 乱滑现象。。。

闲着无聊就自己拆开来研究研究,,出现问题再自己想办法解决,,,解决不了就问各位大侠,,

再不行就送专业维修师傅了。。。

网友:
总算解决了屏幕乱点现象。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金手指的问题

网友:
把接口弄弄

网友:
上来分享一下本人解决这次问题的经验希望对大家帮助

屏幕出现乱点 跳动是因为装平板的时候电源键的接口没有接好脱落导致。重新接回去就好了。

接好重新测试屏幕没有乱点乱跳,但是屏幕飘移还是存在,屏幕是静电导致我是用打火机的电石对着打开的屏幕

电记下就搞定了,建议有此情况的朋友去APP里面下个画画的软件来测试屏幕会不会有部分失灵,部分失灵屏幕

画线会出线断点,

网友:
屏幕出线乱点是因为安装ipad2时接口没接好脱落导致,重新接回去就好了。

屏幕出线飘移是静电,解决办法是用打火机的电石对着打开的屏幕电几下

测试软件:画板(画画的软件APP里面有)

希望对有此问题的朋友有所帮助。谢谢

网友:
自己动手拆装挺好,没问题弄成有问题 ,再解决问题

网友:
昨晚恢复之后用了没多久又出现了屏幕飘移。还是静电作怪。本人采用解决办法是电石恢复触屏正常使用后接着用一条电线导电到地上。一直在玩微信的飞机大战没发现屏幕再次出现飘移。此办法应该可行。主要还是要想办法导出静电。不然容易死灰复燃

网友:
估计你是  拉倒 触摸那条排线了 ,

网友:
肯定是你接的线搞松了产品一般设计时有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