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1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4-06-05):
  接到一台DELL3421,电池可开机,AC不开机。裸机待机0.02A.发现充电芯片BQ727发霉了。版号是DNE40-CRMB,PWB 5J8Y4 REV A00.找不到图纸。谁有这机器的图纸麻烦上传一份,在这感谢了。

网友:
有能力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只要有BQ727的也行。

网友:
确定是BQ727吗,有无看错漏?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先别找图,先换 了芯片不行吗

网友:
芯片还得几天到。只是要准备充分些。就是测各方面的情况准些。

网友:
看准了是BQ727充电芯片发霉了。只是没资料搞不清它线路走向和掉件与否。

网友:
已搞定了。是BQ727第6脚电阻发霉失效。

网友(2014-07-11):
DELL3421 电压上到0.5几 不亮 是什么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这里 先谢谢了

网友:
压上到0.5几 不亮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没过吧

网友:
既然 电池能开机 ,那后面电路就没问题,看看隔离过了没,过了就把发霉的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