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400 开机到1.2安左右掉电。

楼主(2014-06-05):
检测了一下CPU供电在0.8安,求指导。急!!!!!!!

网友:
主板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不行就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
都跑到1.2了 快开机了 是不是断电保护了

网友:
查屏电压,那里有问题

网友:
刷BISO  干显卡,

网友:
量下是不是屏那的保险坏掉啦,那里出问题也会这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