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从无待机到无CPU供电

楼主(2014-06-05):
联想B460,到手的时候不触发,拆机发现待机芯片51123那里有氧化,心里乐了一下,捡钱的机子哈,大家都知道在C壳那里有个黑色海绵,刚好压住待机芯片那里。。。。。。。一般这样的机子,待机芯片的开启脚那个R268 249K电阻都会开路,因为没这电阻,直接找个150K跟一个100K串联上去,接电,还是没3 5V出来,看来待机芯片坏了,没51123,换了个51125上去,待机正常了,开机显示OK,心里那个乐呀,钱又到手了。。。。。。。。。一边哼着曲子一边装机,装好之后开机测试,一切正常,原以为就可以(修了好多这样的)。。。。没想到开机了5分钟左右就不亮了,电流在0.7不动,不会是小铁管MOS管坏了吧····
之前修了那么多B460的还真没有修到小铁壳坏的,好吧,直接拆机,量CPU供电0V,直接把小铁壳拆了,在废板上拆了两对MOS管改上去(第一次啊,改的不太好哈)

改好了之后测试,电流哗哗几下显示了,以为应该就好了,再次装机,装好之后大概测了十分钟,电流又掉下了0.7,,,,心里那个郁闷就别提了

怎么会这样呢,再次拆机,打螺丝好累,,,,测CPU供电还是没有,检查了一下刚才改的地方,没稀焊的,量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有,直接换了CPU供电芯片,电压就出来了,接屏,量机,,,,因为之前拆拆装装的有阴影了,先不装了,裸板测试了半个小时没问题了才装起来

再测了一小时没问题之后才叫客户过来拿走········好折腾,最讨厌这种,要坏就干脆点一起坏嘛,一个一个的坏,哎········
虽然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我还是无耻的求加分啊,大家都知道加分不扣自己分的,给点吧,没分了

网友:
虽然麻烦 但总算修好了

网友(点评):
还好CPU没烧

网友:
管子烧了的,一般供电芯片也坏了

网友:
C壳里黑色海绵R268这个经常遇到  哈哈

网友:
这小铁壳我一般都用八脚MOS代换
G级飞线

网友(2014-07-07):
同意楼主!

网友:
写在开头点评这里,再次透露51123/51125的13脚分压电阻可以留空,就是两个都取掉照用。省去找电阻之苦。要喷的麻烦看看PDF或者动手实验再来喷。

网友(2014-06-05):
普通mos管怎么改铁壳mos管

网友(点评):
对应着脚位焊上去就行了啊,但是听说不太稳定,······也只是听说哈

网友:
改的不太好看

网友(点评):
第一次嘛,,嘿嘿!!

网友:
那两个铁壳MOS是不是没有坏呀。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点评):
应该也是坏的···

网友:
把普通管子反过来焊。又美观,散热还好,论坛有个帖子,改的很好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下次注意哈!!

网友:
现在搞小铁壳都有阴影了  有两次把没cpu供电搞成大短  排除后又不出电压

网友(点评):
是不是脚位装错了 ??

网友:
改的不好看

网友:
这玩意如此差劲,以前改了也 坏,还烧U。

网友:
这改的,真够牛的,焊的太雷人了

网友(点评):
最主要是不返修就好哈,反正客户没看见哈!!!

网友:
总知修好就有毛毛

网友:
改铁壳很麻烦啊!还不如在淘宝上买2.5一个!节约时间哦

网友(点评):
第一次遇见,所以就没备货,你又不是不知道做我们这行的,喜欢空手套白狼哈!!!

网友:
铁壳必杀之

网友:
楼主改的不错呢,比我强多了

网友:
铁壳不好弄啊  你改完还能亮机  手把真不错 这改不好就大短啊...要是我就在淘宝上弄两个回来换上...

网友:
你那焊得全是锡,一坨一坨的,一点都不工整噢。

网友(点评):
我那是接了线,要不然接触不懂到啊,大哥!!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天意wx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MOS管焊的!!真是惨不忍睹啊,但是能用就行,反正在里面也看不见

网友:
这机子在整你呢

网友:
我们就当你焊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吧,学习了

网友:
改铁壳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搞长久

网友:
看到你发的第一张图片,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网友:
那个电阻应该是r376才对吧,249K的

网友:
都不测什么 直接就换CPU供电的管子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主板,但是问题不同,不过我学习你的技术后再深入检测

网友:
你这样改用的也容易返修,改管子,散热不够,还是爱烧,建议还是换铁壳

网友:
这款机的毛病都一下让你遇上了 呵呵

网友:
小铁壳的啊...B460最爱坏地方的了.....不过为一般直接换一样的上去.... 这个CPU也 很容易坏的 .....我换过量台注意的了 CPU都挂了

网友:
赞一个,遇到这种一定要耐心啊

网友:
铁壳我还没修过呢 0.0最近B460好像很火

网友:
b460cpu供电mos管工作时候温度蛮高的 你这样弄保修的时间能长久吗

网友:
这个还是不错的改法

网友:
B460问题就是多

网友:
楼主威武 我都是备货的

网友:
你改得太有意思 了。 但实做也无所谓了。。

网友:
返修的几率很大啊…这个机器就是纬创的败笔…

网友:
这样改用不住吧

网友:
B460的机器问题真多,不过楼主还是不错哦,技术不错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管过程如何,最后搞定就行了。

网友:
怎么说,B460的机器也修的不少了,小铁壳坏的占大半,CPU供电IC的也多啊。

网友:
是啊这些机子好烦人要坏就全坏这样折腾人

网友:
能用就行,有些铁盖用风枪吹就容易坏

网友:
不过这样改我还是很少看到,

网友:
这小铁壳我一般都用八脚MOS代换
G级飞线
同意楼主:
5.0
阳光梦
同意楼主:

网友:
买10个铁片场管才多少钱,有必要这样搞吗,备个10个,直接焊上就OK了,你这样做知道花了多少功夫下去吗,人的时候知道值多少钱吗。这点账你要算一算呀。

网友:
上面有字打错了,重发一次。
买10个铁片场管才多少钱,有必要这样搞吗,备个10个,直接焊上就OK了,你这样做知道花了多少功夫下去吗,人的时间知道值多少钱吗。这点账你要算一算呀。
被罰站的樹
做这行两年,第一次遇到,我备啥货啊!!

网友:
改铁壳MOS管,不知能撑多久。

网友:
一波三折,但最终还是修好了,楼主技术不错,很有耐心

网友:
这款机器是通病

网友:
早早的别几个铁管,比这么改可省时间

网友:
楼主不错,好不好看是闲事,修好就行了

网友(2014-07-07):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扎实的焊工

网友:
这机器都是通病,

网友:
把铁壳改成普通管子啊 楼主高

网友:
路过学点经验

网友:
用迷你MOS管改的话会美观一点 为了这个铁壳 买了100个小MOS管

网友:
尽管机器反复了两次 但是还是送你两个字 犀利

网友:
以前修到过大短的,修好大短,不出cpu电压,把该换的都换了,都不出

网友:
这个机器,场管坏了,大多都还要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改的应该别原先的铁壳管 耐用些

网友:
换主供IC。到CPU供电跌皮。U主供电IC。。这机器散热又差。。容易返修。。真心不好修呀。

网友:
大神这板子干的惨不忍睹啊- -

网友:
淘宝 买个 用上 这样 费劲 还不美观个 !!

网友:
听说改的不太稳定,那换原来的那种铁会稳定吗?

网友(2014-11-09):
最爱坏的2个地方都坏,给你碰上了

网友:
我这里又接一个维修同行的b46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