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驱动板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4-06-05):
长城17方屏外接的电源的那种, 故障为开机屏不亮,指示灯 一闪一闪的亮, 拆机,连灯管不连屏, 开机正机, 指示灯长亮,
不连屏线 驱动板有4.91V 连屏线 驱动板为0V,驱动板上的1084正常应该是 3.V3,这个驱动板 一直是3V多点 没到3.3V  1084的输入脚为4V多一点…………想不明白了 屏是好的用通用点屏 一切正常……哪个老师知道告诉我 谢谢

网友A:
你改一个驱动板试下看行不

网友B:
检查下屏和驱动板接口

网友C:
确定一下外接电源正常吗?

网友D: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确定不是电源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一下外接电源正常吗?

确定电源100%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屏和驱动板接口

屏用通用可以点亮正常 还有你说的驱动板接口是看哪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改一个驱动板试下看行不

驱动板怎么改 改通用的呀 按键不好改呀

网友:
你只改驱动板,改通用的,也不改按键的啊,应该就是驱动板的DC/DC问题所在

网友:
你确定屏没有短路?5v屏供电你量量对地阻值,不行扯个5v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用通用可以点亮正常 还有你说的驱动板接口是看哪呀

驱动板屏线接口

网友F:
把驱动板上12V的电容全部换了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驱动板上12V的电容全部换了试下

所有的电容 我都换了 没用

网友:
再换一个电源看一下

网友:
你把高压板供电断开看看,指示灯还闪不闪
还有就是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电源没问题你就换个驱动板吧。。。驱动板毛病不好找 我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如果是非品牌机的话我立马换掉驱动板然后完事!

网友:
怎么跟我这两天遇到的板一个情况,我的是优派的显示器,电源板版号是dac-m19005。也是开机一闪一闪。今天下午我又看了看,换了一个电容不知道哪儿没弄好,通电几秒钟后一个电容居然爆了,吓我一跳。明天我也试试换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1084-33 管子加个16V 1000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怎么改 改通用的呀 按键不好改呀
按键很好改的通用的是五个键的只要不串键就行品牌的按键一般都接电阻的把所有电阻断开后再测下按键是否连键,然后通用的驱动板按键定义你应该知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