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00集显 键盘时哈时坏,接外接也一样,已解决

楼主(2014-06-05):
DELL 1200 板号LA-3821P集显,故障为键盘时好时坏,其它一切正常,换EC 不行,测了键盘到EC的线都是好的,最后刷BIOS之后解决····

附上BIOS,集显1M的 1200 LA-3821P

网友:
上次遇到一联想的也是这故障,也是刷BIOS好了的

网友:
学习了,还好不是我修   我修又要干先干南桥

网友(点评):
曾经也是这样,吃过了太多的亏,怕了,呵呵!!!

网友:
联想的BIOS就是爱坏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资料。刷BIOS怎么一开始没有想到呢?

网友(点评):
以前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刚开始还真想不到BIOS这里·····

网友:
遇到疑难杂症,首先先刷BIOS。。

网友:
这种问题也就只能刷bios和换南桥了

网友:
遇到疑难杂症,首先先刷BIOS

网友:
o(︶︿︶)o 唉 天气热了,都是嘻唰唰,就一切顺畅了

网友:
遇到过联想Y470触摸板时好时坏的,刷过BIOS也没解决,测触摸板供电,数据,时钟都正常,触摸板换过也一样,郁闷

网友A:
哥你仔细看贴了么,是DELL上来就是联想!真不知道你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来灌水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没事多刷刷

网友:
洗洗 刷刷 焊焊 估计就好了

咳,这不是刷了BIOS才好的嘛,,,,,,

网友:
建议客户买一个键盘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你仔细看贴了么,是DELL上来就是联想!真不知道你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

我有点近视眼 莫怪 ...

网友:
遇到最多的是换ec解决的  南桥比较少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