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主板请教

楼主(2014-06-05):
手上有一块工控机主板可以开机  只是不显示字 大小写可以切换  求解

补充内容 (2014-6-7 13:05):
急急急啊       求各位大神们给个思路

网友A:
就两张图片能说什么?  那儿时烧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两张图片能说什么?  那儿时烧糊了?

不是   是拿风枪吹的  因为掉了元器件   补上去的时候风枪温度高了点  所以从那个样子了

网友B:
这两块板式插在一起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块板式插在一起用的吗?

在一起用  怎么

网友:
显示方面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不显示呀!不过没图不好查!!估计只有大神们才能搞了!!

网友:
一般是那个的问题
我北桥做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块板式插在一起用的吗?

工控机就是这么的。。 细的主板要插在黑色槽那里使用的。。

网友C:
是要插在一起才能使用的。。。工控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要插在一起才能使用的。。。工控机都是这样的。。

原来是这样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