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i3 m350 mr-3 mb 08270-2解决风扇进系统不转问题 bios

楼主(2014-06-05):
开机的时候转了一会儿,进系统之后温度很高也不转,刷BIOS可解决。刷之前要看清CPU和主板型号,CPU型号不对有可能能点亮但风扇也不转,开始之前在迅维网上下了七八个都是这种情况,最后在淘宝网买了一个才解决。

x201i i3 m350 mr-3 mb 08270-2解决风扇进系统不转问题.rar

网友:
早应该发出来啊,所有X201都有这病,网站有资料

网友:
唉,哥接了一台暗屏的,拆出来不亮机了

网友(2014-07-18):
我下一个试试看看。这个烂机器温度高坑了我几百份了  NND

网友:
谢谢楼主风分享,先备份下来

网友:
以前遇到没有解决,

网友:
能用I3 M370吗?

网友:
这个BIOS刷了确实能解决系统下即使温度高CPU风扇依旧不转的故障,顶一个,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顺便说下,这个BIOS俺刷了2台 分别是i3 370  380 都可以

网友(2014-09-16):
下个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通病为啥官方不提供这个bios呢?

网友(2014-12-15):
需要啊啊

网友:
我的进系统黑屏

网友(2015-03-18):
有一台  下载 试试

网友:
下个来试试

网友(2015-05-07):
试过能用。

网友(2015-07-13):
谢谢分享,我的是I3 370M的CPU,刷了就好了。

网友(2015-09-14):
呵呵 不可以 其实还需要对版号 有两种

网友:
正好也有一台在修的机器这个问题,谢谢楼主发上来

网友(2017-07-12):
我的是MP-3 08270-2 I3 370刷了亮机很慢,进系统温度很高了风扇也不转。是MR跟MP有区别么

网友(2021-05-21):
缺一个350M的 谢谢

网友(2022-08-26):
刷了不亮了,本身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