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NTFS文件系统文件与目录的创建与删除

楼主(2014-06-05):
ntfs文件系统相比FAT文件系统的安全性比较好,NTFS文件系统的文件记录$MFT,一个文件记录占用两个扇区1024字节也就是1kb。下图就是NTFS文件系统格式化后生成的文件

下图是第一个文件记录$MFT。

下面打开磁盘在磁盘建立一个文件名为123的目录和一个文件名为123的文本文件。

接下来在文件记录中查找这个文件和目录。
下图是找到的创建的文件名为123的目录。

下图是找到的文本文件的记录。

接下来我们看看文件大于一个文件记录是如何存储的。

跳转过去看一下。

接下来看一下文件删除了文件记录的变化。

由于时间仓促这里还有很多没有写出来比如文件或目录删除后位图属性的变化,索引属性,日志属性等,请大家见谅,写的不好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写的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提上去,楼主运用的利害。

网友A:
这软件,自学过,还不怎么会用。。感觉入手有点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自学过,还不怎么会用。。感觉入手有点难。。

其实我感觉没什么难的,挺好用,就是有的汉化的不太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感觉没什么难的,挺好用,就是有的汉化的不太好。

英文是好用点。。但我的英文水平有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英文是好用点。。但我的英文水平有限啊。。

先熟悉汉化的,再用英文的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熟悉汉化的,再用英文的一样啊。

你这个主意不错。。。 以后还是先玩下汉化版的。。等玩熟悉了再玩英文版的。。呵呵。。

网友A:
看楼主玩得比较熟悉,,你是专业搞数据恢复的吗??

网友A:
有玩过开盘这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玩得比较熟悉,,你是专业搞数据恢复的吗??

呵呵这个倒不是,以前学过。对文件系统有些了解,不是很全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玩过开盘这方面的知识吗??

开盘倒是没有什么,要做到胆大,心细,仔细,认真,特别是上磁头时,要特别小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盘倒是没有什么,要做到胆大,心细,仔细,认真,特别是上磁头时,要特别小心。

看来我要多找些坏硬盘来练习下开盘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我要多找些坏硬盘来练习下开盘先。。

找些坏的先练手,其实开盘就是换磁头,主要是上磁头时要注意,如果硬盘只有一个盘片且只有一个磁头,很好弄,要是有两个或是两个以上的盘片,上磁头就比较麻烦,磁头的前端很容易损坏的,你拆开看看实物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些坏的先练手,其实开盘就是换磁头,主要是上磁头时要注意,如果硬盘只有一个盘片且只有一个磁头,很好 ...

谢谢。。以前也经常拆开过玩的。。只是基本都是单磁头的。。  , 可能大硬盘才多双磁头或者是三四个磁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以前也经常拆开过玩的。。只是基本都是单磁头的。。  , 可能大硬盘才多双磁头或者是三四个磁头 ...

这个倒不一定,要看单盘的容量是多少,单盘也有两个磁头啊,硬盘的正反面都可以用啊。

网友C:
想问下兄,箭头和框框这个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兄,箭头和框框这个用的是什么软件

是截图软件。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截图软件。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传上来。

报个名字,谢谢。

网友:
AshampooSnapPortable

这个你应该很熟悉了。

网友C:
呵呵。谢,以前没用过这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谢,以前没用过这款:)

HyperSnap
是这个,改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yperSnap
是这个,改名了。

改名了?这两款应该是不同的软件哦。只不过都是截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名了?这两款应该是不同的软件哦。只不过都是截图的。

以前截图用的是这个,后来就改成现在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