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M551骑缝章,公章的调整

楼主(2014-06-05):
    安装完打印机之后用户会进行测试文件的打印及验收公章打印的安装,纸盒调整是否合格,
    首先先了解下验收标准;
                                   1,打印要求;红色印章需清晰可见,不能偏黄或片淡,标准打印效果如图,

                                   2,打印骑缝章要求;骑缝章鱼纸张页边距的间隙不超过1毫米,肉眼看起来骑缝章与纸张右边几乎没有缝隙,打印章与纸张整合后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的公章。如图

             故障排除方法;
                                   1 如果出现颜色偏差现象请打印Print  Quality诊断页,如果诊断页显示硬件没有问题 需进行用户打印软件升级。
                                    2如果出现骑缝章与纸张间隙过大超过规格,或有字体缺失。需要对纸盒齿轮进行微调,以达到验收标准。下面重点介绍调整纸盒的方法;方法如下:

HPM551
【第一部分】骑缝章打印纸盒调整
1、取出底部纸盒,注意带蓝色扳手的侧面档板在图的左侧位置,

2、取出进纸盒底部的托纸铁板,铁托板在左右两侧各有一
个卡子固定;
a. 拇指按压卡子,另一只手稍稍抬起托板的一侧;
b. 托盘另一侧卡子处有一个小弹簧连接,注意先将弹簧挂
钩取出,然后抬起托板;
c. 取出铁托板,使其不妨碍后面的操作
3、移动左右两侧挡纸板,向外推到最外侧,直到不能推为止;
4、用十字螺丝刀将中间白色的齿轮取出;
5、调整左右档板的卡齿位置;
a. 向中间缩进带蓝色的挡纸板(位于下方),使含蓝色的挡纸板的卡齿位置(第五个齿位);
b. 上档板的位置维持不变,位置(第2个齿位);
c. 将中间白色的齿轮安装好,调整好后,注意红色标示的上下档板的箭头;
5、将托纸铁板安装上;
6、安装好后,将A4纸放入纸槽,并收紧左右档板;

网友(2014-07-09):
学习了,感谢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