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通电后,电脑不能启动。

楼主(2014-06-05):
电源通电后,3.3V 5V 12V等电压都有正常。插上主板后开机就是不启动,电源不能带负载。空载绿线接地时电源电压输出都正常。时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滤波电容是否鼓包,PG是否有输出(灰线),SB5v接10欧姆电阻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点评):
请提供两个芯片型号

网友:
还有,绿线有4.9V电压,接地后3.3V 5V 12V等电压一点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估计是保护了

网友:
检查电解是否出现鼓包、漏液等性能降低的现象?

网友:
绿色线接地后,灰色线有5V电压,没有通电时没有电压。

网友:
应该找人修一下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空载正常应该没多大的问题,因为这种电源不像别的电源空载电压会高出很多。

网友:
插在主板上 看看 紫线电压是否为5V

网友:
各输出路的滤波电容,5VSB的电容也要注意

网友:
估计是电路保护了查输出电容和肖特基。

网友:
主板不难拉低 绿线吧

网友:
打一个ATX电源引的对地阻值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情况呢??

网友:
全面检查电容。。。

网友:
不启动是指不触发还是不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