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P1950W 给了VGA信号还是显示无信号源输入。

楼主(2014-06-05):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求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查一下VGA13 14  15  16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VGA13 14  15  16脚有没有短路

VGA 16脚???

网友:
不好意思,误导了,12 13 14 15

网友:
三星通病 刷程序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呢?我也有一台跟你的型号一样的,故障一样。刷 了一个程序还是一样

网友:
楼主,这是三星的通病,可以刷写MCU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线是好的吗?

网友:
先把那个VGA口哪里的六角的管拆下来 不行就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