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pfc,加电后待机5v,绿线2.7v;短接绿线没有输出,大电容电压缓慢上升,求助

楼主(2014-06-05):
扔掉可惜,修理害怕,被电过几次了。

pfc部分烧过,更换烧坏的元件后加电,待机和绿线都正常,但短接绿线就不行了。
最初大电容电压不到200v,将400v390uf换了更大个的450v470uf电容,再试还是没有输出。

待机时,大电容电压缓慢上升,大约到265v左右上升速度就非常慢了,短接绿线,电容两端电压开始慢慢下降,此时电源没有输出。
断开绿线与地,大电容电压又逐步回升,慢慢升到265v左右几乎停滞。

其他地方不知道怎么测量,以前发过帖子,这电源放时间好长了,实在没有头绪

管理芯片是cm6800,至于测量,不太明白哪些是主要的测量点,明天补上

补充内容 (2014-6-6 09:35):
桥 310v ; 电容 增长到265v ; 5vsb 5.01v ; pson 2.7v
CM6800: pin13 vcc 0v

补充内容 (2014-6-9 13:23):
大电容电压低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查到故障点,是因为电容串联的热敏电阻烧毁分压掉50V,更换电压正常。
现在又有新问题,5vsb静态测量对,外接10欧电阻后电压直降为0,辅助供电还不行。

补充内容 (2014-6-9 14:54):
更换两个滤波电容之后,用10欧姆电阻做负载,电压正常了,但是短接绿线还是不能正常输出。此时5vsb在1.9v-2.6v之间不断变化,电压低且不稳定。
难道不接主办的情况下,5vsb的后级比10欧姆电阻功率还要大?或者是其他

网友(点评):
提供图片及pfc芯片型号,和监控电压芯片信号,及各脚的测试电压

网友(点评):
还是有漏电的地方,请查找

网友(点评):
+5VSB不应该接10欧姆电阻到地,太耗电了,换50欧吧,短接绿线时CM6800是否有供电?有供电后大电容是否升压到380V,主动PFC电源不能接100W以下灯泡测试的,

网友A:
据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整流元件不良呀!再说265V的电压低了,明显不正常。PFC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主动的话输出电压基本在380V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据你所说的现象,应该是整流元件不良呀!再说265V的电压低了,明显不正常。PFC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主动的 ...

是主动的,一个大电容。开始有人提示是电容的问题,换了一个更大的,还是不行。明天再测试一下整流部分

网友C:
应该是300V电路问题  查整流元件!300V只有265V的电压低了,输出电压在380V左右。最少电压待机时也该30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00V电路问题  查整流元件!300V只有265V的电压低了,输出电压在380V左右。最少电压待机时也该300V

又看到张老师了!谢谢你的指点。换电容之前电压才到210V,怀疑过整流桥,后来测试发现,用一个新整流桥查到插座上,输出直流还真的是210V,以前一直认为220V的交流变成直流后,电压会升高的。
不知道老师怎么解释呢?

网友(点评):
旧的整流元件去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主动的,一个大电容。开始有人提示是电容的问题,换了一个更大的,还是不行。明天再测试一下整流部分

主动PFC不需要太大的电容,这个主要查一下输入滤波和整流滤波电路是否有不良的原件。

网友C:
在待机状态下大电容上必须有300V左右的电压 。供待机电路。大电容没300V查整流桥。整流桥输出不接电容是200V接上电容是300V。没300V查图上主电路元件。启动电源主动pfc工作正常大电容是380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待机状态下大电容上必须有300V左右的电压 。供待机电路。大电容没300V查整流桥。整流桥输出不接电容是200 ...

感谢张老师,我这个肯定没有上到300v,我换个桥试一下,至于您说的主电路元件,待机时好像也不是很多,看来我太初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感谢张老师,我这个肯定没有上到300v,我换个桥试一下,至于您说的主电路元件,待机时好像也不是很多,看 ...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待机时大电容上是265V, 桥两端是310V,不知道这个待机状态行不行,现在是触发不输出。
难道之前烧fpc的部分没有修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待机时大电容上是265V, 桥两端是310V,不知道这个待机状态行不行,现在是触发不输出 ...

把pfc集成ic去掉看看

网友D:
CM6800 13脚对地电阻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待机时大电容上是265V, 桥两端是310V,不知道这个待机状态行不行,现在是触发不输出 ...

去掉主pfc开关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CM6800 13脚对地电阻多少

对地198,刚才查了一下,5vsb去光耦,光耦的初级没有正常打开,次级也就没有接通,导致15v供电过不去一个三极管,不能给cm6800g供电

5vsb连接光耦的pin1,pin2也是5.01v,去了另一个小板上,好像是hy510n芯片的pin3,看不体清楚,也找不到他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去掉主pfc开关管看看

好像是另一个小芯片 hy510n 有问题,8脚贴片

网友(点评):
查主pfc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另一个小芯片 hy510n 有问题,8脚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测量了一下,待机时大电容上是265V, 桥两端是310V,不知道这个待机状态行不行,现在是触发不输出 ...

查这几个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另一个小芯片 hy510n 有问题,8脚贴片

测试pwm两个开关管,二极管是否有短路

网友B:
在线测量没有短路的,刚才跑了一下线路,这样的。凡打叉子的都是最初烧坏的元件,都换了。小三极管对管,上管c极没有电压,这个电压同时也给cm6800g供电。

大电容上方的电阻两端竟然有50v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试pwm两个开关管,二极管是否有短路

非常感谢您的连续指点,回复不能贴图,18楼我跑了下线,您给指点一下。坏的元件都换新的了

网友:
这电源好像和您的图不太一样,18楼我跑线pfc部分,您看一下,换的元件我都换了,在线没测出来哪个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量没有短路的,刚才跑了一下线路,这样的。凡打叉子的都是最初烧坏的元件,都换了。小三极管对管,上 ...

分别测试该两点对地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分别测试该两点对地电压

都是大约310V多电压,刚才测量发现二极管后,大电容前的 电阻上有50v左右压降,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量没有短路的,刚才跑了一下线路,这样的。凡打叉子的都是最初烧坏的元件,都换了。小三极管对管,上 ...

测量红线相连的几个元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是大约310V多电压,刚才测量发现二极管后,大电容前的 电阻上有50v左右压降,不对吧

估计问题在此,变值了,根据标识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问题在此,变值了,根据标识更换

的确是烧坏了,都糊了。只知道是个热敏电阻,也不知道正负温度系数类型,不知道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估计问题在此,变值了,根据标识更换

5A 2.5欧姆ntcMF72-2.5D13  2.5欧姆 6A
MF72-2.5D11  2.5欧姆 5A

网友:
引用 网友D:
5A 2.5欧姆ntcMF72-2.5D13  2.5欧姆 6A
MF72-2.5D11  2.5欧姆 5A

大师,太感谢您了!手里没有这几个型号,随便从显示器板子上拿下个 ntc 5d-9换上了,好像有点低。
不过插电以后电容两端电压328,基本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短接绿线还不输出,待机时从5vsb电路副线圈出来过二极管有15v,短接pson后这个电压不断在1V-13V变化,过光耦后还是没有电压。
而fpc对管和cm6800g供电都需要从光耦出来。
短接pson后,5vsb也开始跳,很快大约在0.5-3.2之间

越修越乱了

网友(点评):
先测试5vsb接10欧姆电阻时电压多少

网友(点评):
别客气,没有大师,只有兴趣罢了,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5A 2.5欧姆ntcMF72-2.5D13  2.5欧姆 6A
MF72-2.5D11  2.5欧姆 5A

"先测试5vsb接10欧姆电阻时电压多少 "
您的意思是怀疑5vsb带负载能力差?

网友(点评):
因为短路绿线和地线后SB5V不正常,需要先排除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5A 2.5欧姆ntcMF72-2.5D13  2.5欧姆 6A
MF72-2.5D11  2.5欧姆 5A

不好意思,前几天忙高考耽搁了,现在的问题是5vsb竟然不行,按您说的外接10欧电阻,待机竟然是0v!
静态测量电压挺正常的,只要一工作待机就不行了。
打值5vsb对地133,电容二极管外观没有异常,根据论坛里的帖子,将大电容换掉一个,10v 3300uf,再测试5vsb带10欧电阻就没问题了,电阻烫手了,待机电压也是5.01v

但是短接绿线,还是不开机,此时测量5vsb,在2.1-2.7v之间跳动,难道正常工作时,还没接主板,5vsb负载比10欧功率还要大?或者是其他别的问题?

网友(点评):
估计后级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5A 2.5欧姆ntcMF72-2.5D13  2.5欧姆 6A
MF72-2.5D11  2.5欧姆 5A

经检测的确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就是那个hy-510n,5vsb过光耦出来到了hy-510的3脚,按您给的资料,这个脚应该是开漏输出,但实际正反打值都是33.应该是坏了。
另外开始用10欧姆测试5vsb,电压不跳变,而是短接pson时5vsb会变化,不太明白怎么回事。 断开光耦2脚到hy-510n的pin3,待机就稳定了。

网友(点评):
估计hy-510n可能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检测的确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就是那个hy-510n,5vsb过光耦出来到了hy-510的3脚,按您给的资料,这个脚应 ...

hy-510n   待机和短路绿线和地线时的各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y-510n   待机和短路绿线和地线时的各脚电压

说来奇怪,昨天测量510n的3脚,正反都是33左右,今天测量560多,反复几次都没什么变化!看来510n不一定是坏的,起码不短路。
测量的电压如下:
待机: pin3-5.01v;   pin4-2.7v;   pin7-4.53v   其余均为0或几十mv
短接: pin3-变化;    pin4-30mv;   pin7-变化    其余均为0

pin3来自光耦的2脚,1脚是5vsb, pin4是pson, pin7是5vsb过二极管。 5vsb变化的范围0.6v-5v之间

网友(点评):
短路绿线和黑线时主滤波电容两端电压多少v

网友(点评):
7脚还有连其他元件吗

网友(点评):
测试后级输出是否有短路出现,5v,12v ,3.3v,-5v,-12v

网友(点评):
vccp滤波电容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hy-510n   待机和短路绿线和地线时的各脚电压

1 看电路图,vccp对应待机电路的前级,去掉对应的光耦,vccp是稳定的15v,所以没考虑他的电容
2 后级输出测量非常意外:
3.3v        38
5v        56
12v        31
vsb        132
其余电压点打值几百,怀疑是双二极管,我把中间脚吸干净打值,两侧到中间的正偏都在66左右;中间脚悬空时,打上述几个电压点,值增大但不超过100
3 7脚是5vsb和12v双供电,各自一个二极管,没有其他元件
4 待机和短接绿线,大电容电压都是327.5,都稳定

网友(点评):
换掉Vccp电容,接上光耦看看

网友(点评):
看看小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点评):
用数字表用二极管档位测量双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hy-510n   待机和短路绿线和地线时的各脚电压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
1 打值都是用二极管档的
2 电解电容没有鼓包(5vsb也没有鼓的,但是换了就有效果),小电容您指的是贴片的?目测没有发现
3 vccp的滤波电容外观无恙,不过主要是不能理解哪个是根源。去掉光耦vccp不再变化,说明是受后面影响

另外,那几个打值结果是不是太小了?双二极管型号没看到,液晶上的双二极管大志一般都是140多

网友(点评):
更换vccp电容

网友(点评):
查看贴片电容,是否有漏电的

网友(点评):
双二极管,正向电阻小,没关系,反向电阻一定要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hy-510n   待机和短路绿线和地线时的各脚电压

为了这个电源,麻烦您了。
刚才查看了后级,几个输出电压上没发现有小电容,正面有几个插脚的方形小电容,没问题;背面只有一个小贴片电容,测量没问题。
更换vccp电容的时候有明显变化,不太明白。原来的电容是25v/100uf,外观无恙,换同型号拆件,效果相同;新电容只有25v/470uf,换上后效果明显不同,短接pson到地后,5vsb不跳了,但是各路也没有输出;vccp从待机时的15.8v降为8v多,具体如图:

辅助供电芯片q0165,资料显示如下,实际电路图稍复杂,但基本一致,其中的vcc脚也就是电源的vccp

引脚说明英文,似懂非懂,其中3 4两个脚电压变化较大,说明也看不太明白。还望您指教,换成470电容后,数据对不对?为什么vccp会差那么多?

还有一个主要差别,换470电容后,5vsb不跳动,过光耦1/2脚,光耦导通了。光耦后级打开,让vccp经过三极管去给cm6800供电,只是8.9v的vccp过了三极管后成了4.8v,明显偏低。 6800的vcc最低10v,vccp全过去都不够......

网友(点评):
更换输出各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点评):
短路绿线和黑线测试,测试主滤波电容电压

网友(点评):
短路绿线和黑线测试 ,测试cm6800个脚电压,hy510n个各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y-510n   待机和短路绿线和地线时的各脚电压

cm6800工作电压应该在10v以上,而q0165的电压筏值在12v,所以换470电容后虽然待机不跳动,vccp电压明显不合格,所以还是换回原100uf电容,另外此电容用万用表电容当测量,电容106uf,暂当做是好的。

pson接地后,5vsb和vccp都跳动,5vsb过光耦去510n,光耦不导通,vccp电压不能过三极管给6800供电。
主滤波电容无论待机还是短接pson到地,都是326v不动
510n的个脚电压如下:
待机: pin3-5.01v;   pin4-2.7v;   pin7-4.53v   其余均为0或几十mv
短接: pin3-变化(5vsb过光耦到此,随待机跳变);    pin4-30mv;   pin7-变化(5vsb自身)    其余均为0

网友(点评):
现在sb5v和vccp正常了吗,在短路pson和地线时

网友B(2014-07-05):
引用 网友D:
hy-510n   待机和短路绿线和地线时的各脚电压

感谢您的持续帮助,最后我还是怀疑510的问题。 开始我用10欧做5vsb的负载,电压都很稳定,我想辅助供电这部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就是在pson接地触发到510以后,待机电压才开始跳动,所以想换掉510再说。

最近没时间搞它,这两天看看需要什么元件,顺便把510买了再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您的持续帮助,最后我还是怀疑510的问题。 开始我用10欧做5vsb的负载,电压都很稳定,我想辅助供电这 ...

5欧姆负载试一试

网友:
10欧很快就烫手了,5欧别烧了

网友(点评):
两个10欧姆电阻并联

网友:
我是怕给待机电路给烧了,电阻烧了好说

网友(点评):
设计1-2a,没问题

网友:
在不接负载,只是短接pson到地的情况,5vsb肯定没有0.5a的电流吧。 0.5a他都能稳定输出,上电后小于0.5a的电流都不稳定,所以我还是判断触发电路的问题面儿大

网友:
不错,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不要灌水!

网友E(2014-08-06):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pfc开关管是否有漏电等问题后再查其他

请教 怎么能打开该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 怎么能打开该文件?

用PDF阅读器可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PDF阅读器可以打开

哦哦,用PDF阅读器打开,提示缺少组件,后来安装了组件就可以打开了,谢谢您的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