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转载:你是不是也遇到了摄像机的逆光问题?三招教你改善

楼主(2014-06-05):
摄像的基本条件是顺光,逆光一直是拍摄中的大忌,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在逆光条件下进行拍摄。所谓逆光拍摄就是指拍摄对象的背后有光源或背景比较明亮时的拍摄。在逆光的时候,与背景的亮度相比,被拍摄的物体就会显得比较暗,容易形成阴影,背光太强还会造成主体程度较强烈的曝光不足。
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从室内拍摄站在窗口的人物,或从商店大堂内拍摄大门。这个时候,被拍摄对象就处于逆光状态,摄像机参照更加明亮的背景进行曝光,被拍摄对象反而变得较暗,因此,想拍摄清晰的画面显得有些难度。
摄像机逆光是监控项目安装调试过程中经常会碰见的问题,门口光线太强就容易造成画面发黑,这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调整摄像机安装的位置,但是更多时候,摄像机的位置不是随便就可以调的,必须安装在逆光环境中,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通常来说,解决摄像机逆光主要有三个办法,
一是安装摄像机时尽量避免阳光直射;
二是选用具有相应改善功能的摄像机,比如宽动态摄像机或者是背光补偿摄像机;
三则可以提高室内光源照度,减小与室外光线的反差,

下面我们来一一分析:
第一,调整出入口摄像机的安装位置,尽量避开来自外界的阳光直射,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出入口的逆光现象。比如说银行门口需要安装摄像机来监视进出人员,如果我们将摄像机对着出入口安装,就可能会碰到较为严重的逆光现象,会导致拍摄出来的监控画面发黑,看不清拍摄实物的问题,这时,有经验的工程师会将监视出入口的摄像机倒装,使摄像机的镜头对着走出网点的人员,这比将摄像机对着出入口安装的效果要好,能够较好地解决逆光问题。
也就是说,在安装监控摄像机的时候,我们需要解决好安装位置的问题,尽量避免将摄像机安装在逆光的位置,最重要的应该是看效果,看实物质量。

第二,通过选用具有相应功能的摄像机,改善逆光现象。安防摄像机里面有两种摄像机都能够较好地解决摄像机逆光的问题,一种是具有背光补偿功能的摄像机,一种是宽动态摄像机。

背光补偿,也称为逆光补偿,是把画面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分别曝光。在某些应用场合,视场中可能包含一个很亮的区域,而被包含的主体则处于亮场的包围之中,画面一片昏暗,无层次。此时由于AGC检测到的信号电平并不低,因此放大器的增益很低,不能改进画面主体的明暗度,当引入逆光补偿时,摄像机仅对整个视场的一个子区域进行检测,通过求此区域的平均信号电平来确定AGC电路的工作点。由于子区域的平均电平很低,AGC放大器会有较高的增益,使输出信号的幅值提高,从而使监视器上的主体画明朗,大大降低背景画面与主体画面的主观亮度差,整个视场的可视性得到改善.逆光补偿虽然改善了拍摄主体的亮度,但是图像质量或多或少会劣化下降。
宽动态是同一时间曝光两次,一次快,一次慢,再进行合成使得能够同时看清画面上亮与暗的物体。二者都是为了克服在强背光环境条件下,看清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但背光补偿是以牺牲画面的对比度为代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宽动态技术是背光补偿的升级。
出入口出现的逆光现象,往往是现场中出现一个很亮的背景和一个很暗的前景目标,而且背景和目标的位置基本维持不变,选用具有BLC功能(背景光补偿功能)的摄像机,可仅对现场某个区域求平均值来确定AGC工作点,此时如果前景目标位于该区域时,则前景目标的清晰度可望提高。
当我们无法调整摄像机位置的时候,便可以选用宽动态摄像机或者有背光补偿功能的摄像机来改善出入口逆光现象。
第三,通过提高室内光源照度,改善逆光现象。可想而知,产生逆光现象的原因是视场范围光线照度强弱反差太大引起的,安装于出入口的摄像机,其监控范围内的室外光线强,室内光线弱,就形成了图像黑白层次反差太强。这样,如果通过提高室内光源的照度,使室内光线增强,减小室内与外界光亮的反差,也可以改善逆光现象。

出入口的逆光现象是视频监控安装使用过程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彻底有效的办法,以上介绍的三种办法对改善逆光现象都有一定作用,我们在使用过程中需要综合现场环境等诸多条件来进行考虑,从而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5-01-14):
只是要注意的事项  还没把问题解决

网友:
感觉说得不是很详细啊!

网友:
jubu局部曝光补偿,还是第一次听说,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