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36S挑适配器,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6-05):
手上有一台惠普4436S的机器,最开始的故障是大短,烧鸡找到一个害虫电容,取了用可调电源一次性亮机。用适配器就跑不完码。求大神指点迷津。ocp_in_adc。ADP_DET#,ADP_ID_ADC,I_SET.这几个信号分别是什么电平为有效。当时师傅讲了的,现在还给他了

网友:
他的适配器有问题吧··换一个适配器是否正常呢··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自己用论坛的搜索引擎搜啊 论坛里E40的BIOS 很多的 最好是按照你板上的板号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