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

楼主(2014-06-05):
我有一台联想t410cpu温度特别高   清灰还是不起作用   开机跑压力测试几分钟就关机了   可以用什么办法

网友:
刷个BIOS 可能是BIOS温控自检问题

网友:
CPU 温度还是显卡温度高呢··散热管是否正常···显卡温度高就加铜片试试看

网友:
进BIOS 可以设置CPU的温度,再不行就加一个大功率的风扇。。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联想X201i的,温度很高发现进系统风扇不转,最后刷BIOS解决。

网友:
呵呵  改个常转试一试

网友:
先看风扇是否正常,热管坏的很少见

网友:
天热了,散热出问题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