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9259a奇葩问题

楼主(2014-06-05):
显卡9259芯片发烫 电压信号电压都正常(拿另外一块显卡带9259a测的电压信号)换过芯片 测每个脚的对地值也差不多。求解

网友A:
x线性出来了吗··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B:
可能有一小部分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x线性出来了吗··条件满足了吗

电压信号电压都正常  我拿一样有9259的显卡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一小部分短路吧。。

  这个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