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小白攒机入门攻略

楼主(2014-06-05):
小小白挺多,攒机入门攻略,那俺这个大白也照猫画虎一次吧。首先在此声明:本贴只适合刚接触攒机的小白,高手就请绕道吧,或者请以一种小白的眼光去看待本贴。谢谢

那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攻略。攻略是一种有步骤、有层次的思维方式方法。那对于小白攒机要完成整个攒机过程的话需要哪些步骤,也需要分什么层次呢。下面笔者就会一一细说。。。。

>>>>>>>>>>>>>>>>>>>>>>>>>>>>>>

小白攒机三大步骤:挑选配件、验收配件、整机测试
Part1: 挑选配件:

上面是一分攒机配置单的模版,一台电脑一般就这几个配件组成的。至于你想知道那个配件的品牌好,笔者只能说:能用的都是好的。笔者也不会分析品牌价值,还是实际的好,嘿嘿

CPU:
在这个多核为王的年代,在你预算足够的情况下(啥,什么叫做足够??就是你的预算不要尴尬只能选择买二手机子的前提下呗 )。笔者觉得“够用就好”这个观念应该升华一下,更值得提倡“适用就好”。就CPU这个笔者区别一下:或者对于你的一般应用来说,双核已经满足需求了。但是你认为工艺制程为65NM、热设计功耗为90W适合你,还是45NM、65W的更适合你呢?CPU的架构是支配其性能的主导。只有更先进的架构,CPU才有更小的工艺制程,更低的功耗。然后再按照你的要求去选择主频或缓存、集成技术特性等因素。而且俺也觉得INTEL的U对缓存依赖要大于AMD的U。另外就是,假如你是应用在图像处理方面多一些,建议还是缓存为先吧。

PS:对于现在这个超频、开核、开3L的世道,厂商的厚道与否只有消费者自己感受咯。

主板:
对于主板,芯片组是灵魂,做工是骨架,用料是肌肉。好的主板不在于板型的大小。芯片组体现了主板北桥和南桥的特性支持。CPU支持类型(包括总线类型)、内存支持类型和容量)、显卡接口支持类型,都是由北桥支配;硬盘的IDE、SATA接口、USB接口等等,还有就是PCI、PCI-E总线也是由南桥控制的。因此,当你要选择更高级别架构的CPU,更高规格的内存,那么北桥的级别要求就更高;而你要上多硬盘,或者组Raid的话,则要南桥特性支持。当然,现在主板的芯片组的北桥和南桥都是同步提升的,大可放心。
另一个,做工和用料都是眼睛可见的。啊,你不会看咋办?请参看以下两个广告:
①      浅谈主板供电;
②      说说主板那些事儿
接下来笔者重点说一个问题:
主板的口碑不外乎来自两点:一是玩家的互相流传,更多的是超频爱好者。另一个就是偏向性价比的FANS,更确切的是低价格的代名词。玩家(特指超频爱好者)看重的是主板BIOS的设计(选项丰富细致)和稳定性(供电特性),笔者觉得这类人士的意见最有参考价值。我们谈了那么多做工用料为啥,不就是为了稳定呗,稳定性的体现最直接就反映在超频的稳定性上。因此,选择上应以符合超频稳定性为原则(。而对于另外一类低价格倾向者(预算有限者),则是建议选用低品牌知名度中的明星系列。至于是啥,参看论坛讨论,本贴不做推荐。

内存:
选择当是以主流首选为宜。当真要考虑的同样分实用型和玩家型两个情况。对于实用型最要强调容量为主。内存容量的需要反映在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的需求上。用WIN7的用户相信越来越多,对内存占用率越来越高(当然会有更高),同时也体现在游戏的利用率上。而对于玩家型(特指超频爱好者)更加关心的是电压、延迟、频率等方面。

硬盘:
硬盘的性能指标体现在几个方面:转速(体现在数据访问时间上)、缓存、数据传输速率、噪音。至于一容量为先的个人觉得1TB是最适合的,而要求速度而预算不多的话,2块500G组成RAID0是挺不错的。

显卡:
    显卡的选择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基于游戏的。显示芯片、做工用料都是硬指标,但是规格(性能)却是软指标。那么多人倾向于公版是啥原因呢?想知道的参看以下广告[知识]原厂卡、公版卡、非公版卡的区别  ;对于显卡的选择,性能不单是在游戏帧数流畅度来决定,显卡的功耗控制同样是性能的体现。竞争力不在于能玩多少游戏,而在于在你玩的游戏当中的感受,温度控制,噪音控制等等。

电源:
笔者现在逛论坛虽然日子不长,但看了许多攒机配置和一些帖子,一个现象值得欣慰,就是电源在一台电脑中的角色越来越备有重视。但是却有一点不解,就是问整机功耗需要额定多少瓦的多,而提问那个品牌的那个系列更合适的人却很少。须知道在国内一般比较有名气的就三家:航嘉、长城、鑫谷。要知道“够用”和“更适合”是完全两码事,一个是“量”的需求,一个是“质”的要求。在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内有更多的其他更好的选择。

机箱:
    对于中低端用户(泛指机箱预算300以下的)也就是一个包裹其他配件铝皮箱子,只要注意机箱恰当预留仓位的扩展能力和加装机箱风扇后对机箱内部气流和散热的影响就是。毕竟对于普通用户,并没有玩家(或发烧友)那样折腾太多的其他设备。而对于中高端甚至高端用户,尤其现在的CPU散热器部分高端产品巨型而且恐怖,高端显卡的长度,一些空间较小、宽度不够的机箱很容易就顶住硬盘仓位,也容易挡住气流风道,影响散热。因此在选择时候一定要了解清楚。打字太多会手疼,还是看广告吧:展现自我之机箱选择要点

Part1的延伸:
①     我们对配件的选择判断基于两个方面:一是评测;二是流传的口碑。对于评测的态度,笔者觉得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可以参考,但是不可以相信;二是不需要参考更不需要相信。笔者认为内存和显卡属于第一类,我们不是要品牌的对比参考,而是以整个平台的发挥做参考。因为这更有利于我们平台的更合理搭配,其他就可忽视了。另外一个对于品牌产品流传的口碑主要来自民间测试,可关注一下主板、电源等就可以了。其他的就是玩家爱好罢了。
②     一个完整的配置可分为入门级、中端、高端(包括发烧友),一般的配件市场定位都是比较清晰的。这里只说说外设。显示器、键鼠、机箱、音箱。对于这些你肉眼可以看到、听觉可以感受到、手可以触摸到的,可以完全不需理会参数;另外,作为菜鸟,这些参数对你似懂非懂的毫无意义,那些只是技术指标,却不是你花钱的标准。假如你是玩家,更加可以无视参数,因为玩家称道的是相互流传的口碑,而不是参数。
③     其他的配件搭配可以不用比例来衡量,但是笔者以为选择电源完全可以按预算比例来定。套用电源大版“是电容就会爆”的话,CPU和主板加起来都上一千多,选择电源却计较那百十块。一块钱一瓦来衡量电源并不夸张,一个电源的钱占主机配置预算的10%~15%是合理的(对于中端或以上的配置),而对于中高端,甚至高端配置,参考功率计算器来选择电源的瓦数(标称为最大功耗)笔者觉得比较合理。
④     机箱与电源的选购时密不可分的。在选择机箱(中高端或以上的用户),要处理好电源上置或是下置的问题。如果机箱预留风扇位置合理,一般前面板预置风扇位,后面板顶部预置风扇位,能够前进后出式风道排除机箱内的热风,只要能保证电源的散热正常,又能有效辅助机箱内部散热就没什么问题的。如果你对静音有一定要求,那么可以选择大风车电源,根据反映,尽量不要将风扇朝下以对着底部散热孔,因为机箱底部较为狭窄的空间既影响吸风,又会使风扇向电源中吸入大量灰尘,建议大家将电源风扇朝上安装,这样安装既能起到为主机内的主要配件辅助排热的作用,又能有效抑制噪音。另外,对于想走背线的用户,电源线材的长度、机箱空间布局、主板供电接口布局都必须综合考虑。

Part2:验收配件
CPU:你怕遇到“假货”??呵呵,你证明你看“广告”太少了。。。
①     JS无处遁形 编辑为真理教你辨别真假CPU
②     AMD真假CPU辨别

内存:
①     【1004】价格高涨谨防假货!辨别七大内存防伪
②     造假成风 火眼金睛教你辨别内存真伪

Part2的延伸:
鉴别硬件的真伪和优劣,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作为菜鸟小白,是一个怕面对的问题。他们往往会因为对产品参数的不熟悉,对市场行情的不了解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如何避免被骗被忽悠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辨明的。只有坚持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尽量控制在合理和满意,一般注意几点:尽量找个懂行的人陪同,当然这个自主性会小些。笔者曾经遇过这样一些事情:陪同朋友的XXX去攒机,配置已经定好,但到场时候由于那哥们立场不坚定,懂了几个模棱两可的术语,自己又搞不清含义,被商家吹捧几句就顺从了商家,又碍于面子,配置换了模样不说,连俺也白做了搬运工。在卖场没货换件是很平常的事情,对于现场验货,既要鉴别真伪,同时也要提放货源问题(当然有商家故弄玄虚的因素),多准备几个备选以防换货的发生,当然前提是你对备选配件也要有所了解,不了解的不可轻易改变初衷;再一个就是加钱取货,一要以当地市场而定,二要以你自己需求而定。另外,主机配件尽量在一家凑齐,不要东边哪一个显卡,西边买一个CPU。本来就价格透明的几大件,利润就低,越折腾越不利。外设的话就可以多转一转。
很多人觉得配件选好了就让商家自己装好机子,自己就可以啥都不管了。先不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你是第一次攒机,并不熟悉装机的流程,这时候可以从旁观摩学习一下,适当的提问也是有好处的,为的是更好的交流,多个朋友总是有益的。但是你要切记,谈单的时候要尽量少说话,尤其在你不大懂的情况下,你只要坚持自己的就是。记住言多必失,现在的世道商家很可能还是心理学家咯。

网友:
说的好哇,这条理、这层次、这脉络,这逻辑关系,多么清楚啊。。。好分明啊。。。楼主太谦虚了,明明是达人,还假装是小白。

网友(2014-12-15):
确实是很基础的学习资料。

网友(2015-05-10):
口碑的很难说,华擎现在很多说好,但我早期用华擎845L主板装的几部机器后面都不怎么样。这个真的难说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华擎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