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e1920wmb,开机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求助。。。

楼主(2014-06-05):
碰到一个ViewSonic显示器,ve1920wmb,开机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拆机,电源板是dac-19m005,还有音频接口。检查有一个25v的电容鼓了,换上后,通电测量电压正常,一个5v,一个14v多点。但是板上有吱吱响声,感觉像是电源部分,断电测量了半天也没找出异常地方。郁闷,求助中。。。谢谢老师们。

网友:
没鼓的电容都换掉吧,还有前级那个小电解

网友:
你管那么多干吗,只要电压稳定装上去能用就行了
现在是开机不亮啊,电源指示灯一闪一灭的,好像是保护的样子

网友:
通电的时候你找找是哪里发出的声音

网友:
没带相机,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那些波线一直在抖动。。。照片传不上来,不知道怎么弄的

网友:
一般是电压跳变(不稳定)引起电源板有响声,你检查一下反馈电路和14v和5v输出的滤波电容。开关管性能不良也会引起这故障的。

网友:
换个电源板试下是不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这明显都是电源板 负载不起来啊.

网友:
这明显都是电源板 负载不起来啊
负载不起来是那个地方的问题呢

网友:
次级的电路中的电容都换了,要换达标的电容,就OK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宏基的显示器正好电源板和驱动板是一样的,电源板没有音频接口。通过代换发现是驱动板的问题。原机驱动板确实电压有跳变的。驱动板号是a190a2-a02-h-s1,这个驱动板接的屏线是两条窄的数据线,还不能换通用驱动板,这个修的话好修吗,查了查没发现什么坏件呀。郁闷。。。。。。

网友:
直接换了个驱动板。不费劲了,等有机会再修板吧,先把这客户大发了再说。

网友(2014-07-09):
楼主的故障应该是U4  3.3V线性输出稳压器不良

网友:
楼主的故障应该是驱动板的3.3v线性输出稳压器不良    位置号U4

网友A:
不会是变压器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变压器坏了吧

变压器基本不会坏

网友:
基本坏不代表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