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到了一个传说中的变压器故障电源,准备扔废品区了。

楼主(2014-06-05):
电源型号:风雲500WP4,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山寨货
故障描述,空载短接PS-ON,能启动,负载运行,直接保护。先上个产品实物图,

一看就知道TL494+LM339方案的。
空载启动,说明5VSB是正常的,负载保护,说明输出电压或电流不正常,本着这个思路,我开始动手修,
短接后测量各路输出电压,红5.04V,黄12.23V,橙3.30V,
这时我有点懵了,因为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于是我用表笔测量了一下5VSB,结果只有1.6V,PSON只有2.5V
看来还是判断错误。接下来就开始修5VSB啦。
431取样电阻OK ,于是就先更换了光耦,再上电测量,待机2.5V,PSON3.9V
明显还有问题,于是在辅助电源控制开关管那里又把所有的元件测量了一下,这电源我发现他的开关管C1350基极供电是通过220V限流过来再通过瓷介电容和涤沦电容选频得来的。保护三极管是接光耦的输出,

这图就是我手绘的辅助电源控制电路,该量的都测量了,硬是没有发现问题。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我发现一个现像,就是这电源在上电后,会发出嗞嗞声,
这种声音一般是变压器发出来的,但是我不确定是哪个变压器发出来的,于是我一个一个拆,拆到最后辅助变压器时,嗞嗞声消失了。

在确定故障元件后,我特地在QQ群中向其它高手请教,等到的答案为变压器不容易坏,有可能是开关管引起的,
于是把开关管拆下来测量,

BC:485         BE:544       好像是有那么点问题,于是找了一个BC与BE二极体值相近的代换,上电测试,结果就是比代换前响的慢一点,其它症状依旧。
但是我又有点不甘心:
ATX电源通过变压器隔离,初级和次之间理论上是互不干扰,换句话说初级有问题不会损坏次级,次级有问题不会损坏初级。
那么假设初级电路正常,如果次级电路有短路,会不会导致电压被拉低,再加上电流不受控,导致变压器自激发出嗞嗞声呢?
于是我用我的这个傻想法去试验,
因为之前电阻和二极管我都测量过,没有问题,电容也测量过,但是有时候电容测量是好的,不一定功能正常,于是我开始拆滤波电容,我发现拆一个,嗞嗞声就响的快一点,当我怀着激动心情拆到第三个时,短路保护灯亮了。

但是电压还是没有变化,因为我把滤波电容拆了,导致高频振荡电流把我的7500B击穿了,
现在可以基本确定,变压器内部短路了,漏电,导致输出电压无法升高。
当然如果有高手还有不同意见,说出来我愿意实践,必竟变压器这东西,没有设备实在是无法判断好坏,如果有遇到这种故障的电源还修好了的大神能讲下心得,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就是这电源在上电后,会发出嗞嗞声。不用一个一个拆就知道待机问题。应为一通上电待机就工作 再说吱吱声不一定是变压器坏。

网友(点评):
494各脚电压如何

网友A:
老兄,你那电源买一个多少钱啊?用得着花这样的精力去折腾啊?你说电容爆了还换换,其他问题就没有必要去修了,换我直接卖废品还可以卖1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那电源买一个多少钱啊?用得着花这样的精力去折腾啊?你说电容爆了还换换,其他问题就没有必要去修 ...

感兴趣而以,

网友B:
这玩意都没修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都没修的价值

我喜欢自虐,要不一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那电源买一个多少钱啊?用得着花这样的精力去折腾啊?你说电容爆了还换换,其他问题就没有必要去修 ...

哈哈我这边收一个也是十元还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这边收一个也是十元还是好的

跑题了,我感觉我是不是应该讨论怎么修,至于有没有价值,这个不好说,必竟每个人对技术的定义不一样,有些为是因为兴趣,有些人是因为钱,但是没钱就不代表不能去追求技术的精进。

技术
sb变压器初级电阻多少

网友E:
这电源让你修的——“稀碎”!如果是变压器内部短路的话它应该发热,开关管也烫,更不可能空载时5VSB正常。再说你这句“这种声音一般是变压器发出来的,但是我不确定是哪个变压器发出来的,于是我一个一个拆,拆到最后辅助变压器时,嗞嗞声消失了”明显推理错误,另外那两个变压器在不短接PS-ON时是不会工作的,你拆不拆都一个样。你这电源重点排查辅助电路中的正反馈电解电容,不管外形、测量好坏,先换新试试。另外从你这句“空载短接PS-ON,能启动,负载运行,直接保护”也可以肯定辅助电源部分故障,因为辅助电源除了产生5VSB外还产生一个12V左右的电压供给推换管,当它不足时带载肯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怀疑的变压器并到好的电源上来判断

这个有难度呀,因为每个电源电路不一样,功率不一样,针脚间隔不一样,所以基本能代换,的都是同型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让你修的——“稀碎”!如果是变压器内部短路的话它应该发热,开关管也烫,更不可能空载时5VSB正常。 ...

说的好,不过兄弟,我感觉你可能没有看完我写的贴子吧,也许我有漏,但是你说的那些我都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题了,我感觉我是不是应该讨论怎么修,至于有没有价值,这个不好说,必竟每个人对技术的定义不一样,有 ...

0欧但是有很多都是0欧,所以不确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说的好,不过兄弟,我感觉你可能没有看完我写的贴子吧,也许我有漏,但是你说的那些我都测量了。

请将你画的那个图中的与二极管并联的电容换新试试。还说我没看完你的贴子,是你没看完我的贴 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将你画的那个图中的与二极管并联的电容换新试试。还说我没看完你的贴子,是你没看完我的贴 子吧?

好的,我代换,有结果通知你。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说一下啊

网友:
重点检测494外围,和339外围,进一步确认后再更换494和393,如何?

网友:
连PFC电感都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让你修的——“稀碎”!如果是变压器内部短路的话它应该发热,开关管也烫,更不可能空载时5VSB正常。 ...

电源启动以后这个12V的供电就没用了。

网友:
这种山寨辅助变压器容易坏,我换个几个,只要找到和它脚位相同的都可以试试

网友G:
看你做实验的步骤和方法真是抹了把汗,修了这么多次电源好像也没明白多少原理,原来只要换新的待机电容,想办法把取样电阻阻值调大一点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你做实验的步骤和方法真是抹了把汗,修了这么多次电源好像也没明白多少原理,原来只要换新的待机电容,想 ...

启动电容拆下来看过,没有异常,那个并的二极管也测量了,没击穿,至于取样我都不想多说了,输出才2.5VSB,不管你怎么调这个稳压管的分压电阻都处于失控状态。

网友H(2014-08-04):
引用 网友I:
我的电源修好了,原来供给431和光耦的电压是用5V滤波电感之前的电压,交流电压分量比较大,在交流电的波 ...

431的采样电压应该接在滤波电感之前的,你多看几种开关电源的图比较一下。
你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滤波电感之前的电容或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H:
431的采样电压应该接在滤波电感之前的,你多看几种开关电源的图比较一下。
你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滤波电 ...

看了很多431和PC817组合的稳压电路图,是接在滤波电感之后的。我的这个电源还特地和整流二极管并联了一个电路(由一个电容和电阻串联组成),所以在滤波电感之前的交流电压分量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431的采样电压应该接在滤波电感之前的,你多看几种开关电源的图比较一下。
你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滤波电 ...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看了很多431和PC817组合的稳压电路图,是接在滤波电感之后的。我的这个电源还特地和整流二极管并联了一个 ...

和整流二极管并联一个电路(由一个电容和电阻串联组成)的方案不多见。
并联的这个电路是通交流的,如果串的这个电容漏电的话,交流分量会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和整流二极管并联一个电路(由一个电容和电阻串联组成)的方案不多见。
并联的这个电路是通交流的,如果 ...

和整流二极管并联的这个阻容电路,估计是为了限制交流电幅度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电源修好了,原来供给431和光耦的电压是用5V滤波电感之前的电压,交流电压分量比较大,在交流电的波 ...

嗯,确实,一般看反馈都是从5VSB那里引出来的。接在电感之前的也有。你的思路确实不错,学习了。

网友J:
       呵呵,想起我刚入维修这一行的时候的事情了。我就是从修电源入行得。那是没少被炸过,被电容电过。现在偶尔就修修,那些600w以上主动pfc电源,还能修点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想起我刚入维修这一行的时候的事情了。我就是从修电源入行得。那是没少被炸过,被电容电过。 ...

有一次电源主板上的220V接头焊接不好松了就短路了,机箱的那根电源线爆破性地从电源端到插座端烧裂开。
这是我遇到过最危险的一次,我快速地按一下插座上的电源开关,把电源切断。
还有一次高压电容上的电还没有放完,我去测量一个高压元件的阻值,直接短接了电容的正负极,啪的一声,很响,闪火花了,电路板上的铜箔都烧了一个洞。我老婆听到响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事。
有一次没断220V就直接去摸电路的高压端被电了一次。
遇到危险的时候几乎都想放弃,但最后还是坚持下来了。
现在每次试电的时候,都是把开关打开立即关掉。利用高压电容上的余电来做测试。很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431的采样电压应该接在滤波电感之前的,你多看几种开关电源的图比较一下。
你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滤波电 ...

楼主你的经验丰富啊,的确是5VSB滤波电感前面的那个电容坏了。那个电容上面有点点鼓包了,从1000uf缩水到150uf。换一个电容后,把431的采样电源改回滤波电感之前的电源,工作也正常了。

网友K:
我修过一个是5VSB滤啵电容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修过一个是5VSB滤啵电容变值。

和我的一样啊,我的也是5VSB滤波电感之前的那个滤波电容容量缩水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不理会sb

网友(2014-09-15):
           技术探讨还是有意义的,大家分析的都有道理。通电就有兹兹声,说明+5VSB单元有故障(此时主变换电路没有启动工作),该单元电路工作在”偏低于正常开关频率“状态。维修中遇到的是相关开关频率参数的阻容元件变值情况较多,而这个小变压器轻微间匝短路情况却极少(变压器电感量低于设计允值范围也会影响电路的开关频率)。若短路严重的话,会过流过热,很快就有相关元件烧坏。
          你设计的验证这个小变压器好的方案让人感觉没有多少说服力。实际上代换法就可很直观的验证了。

网友:
这货练手还行,要是使用价值等于0,现在基本一个300W的电源都比这强,价格还不到10元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对于能看明白电路的高手,一直很仰慕,我是一点都不明白。

其实都是慢慢学,看别人怎么弄的,当时不明白,也许那天碰上了就明白了

网友:
垃圾电源 修好也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其实都是慢慢学,看别人怎么弄的,当时不明白,也许那天碰上了就明白了

嗯,谢谢。

网友:
修电源,少见的故障!
http://www.91xiu.com/forum.php?m ... &fromuid=452560
(出处: 91修论坛)

网友:
这个山寨货,连抗干扰线路都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