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重启

楼主(2014-06-05):
梅捷sy-i5G41-l v6.0主板开机跑马一直重复,跑过几次之后过内存正常显示,进入BIOSS或进入PE桌面掉电重启。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是否温控??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先换个CPU试一试,不行的话再刷BIOS

网友:
你南桥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先刷BIOS试试,我觉得查查供电是有必要的。

网友:
BIOS 或者是内存电路都要留意下。。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B:
刷个BIOS 试试,然后放电就好了

网友:
拿回厂家保修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但是有保修还是不折腾了。

网友(点评):
技嘉很多是坏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温控??刷BIOS试一下!!

温控我还没了解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试试,然后放电就好了

不敢动芯片,还有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