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32B独显开机卡LOGO维修

楼主(2014-06-05):
板号DATE2DMB8E0        原机故障描述:开机亮机出现LOGO就不动了,此时电流2A左右。先给CMOS电路放电,然后刷bios再换bios芯片没有解决,用万用表测量USB口对地阻值发现USB供电对地阻值很低没有完全短路。测USB供电芯片U14电压输入和输出端对地阻值一样,直接焊上烧机线烧机,发现C448发烫直接取掉USB供电阻值恢复正常,在料板上找个个头一样的换上。维修到此结束了!

网友:
很多机子都是USB问题引起的,谢谢分享

网友A:
烧机大神,请总结一下烧机大法,注意事项!!

网友(点评):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刚开始发现卡LOGO的时候直接到论坛搜了一下"东芝 卡 LOGO"发现大部分都是刷bios解决,于是我也跟着刷了bios!

网友:
烧鸡大法,屡立战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机大神,请总结一下烧机大法,注意事项!!

我烧机的时候电压调3V左右大点小点没有什么影响的,电流调到0。然后插电源电流一点一点的往上加,一般0.8A的时候就可以摸到发热的原件吧,摸不到发热的元件继续加电流。加到2A也没事,电流到2A的时候只要是短路的元件都可以摸出来的,不建议再往上加电流。

有些短路不适合烧鸡 容易扩大问题 ……

网友B:
USB 部分还是引起卡LOGO?我只知道桥   网卡  读卡器  BOIS 会引起卡LOGO

网友:
卡LOGO先查usb,运气好一下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 部分还是引起卡LOGO?我只知道桥   网卡  读卡器  BOIS 会引起卡LOGO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个USB卡LOGO的,至于为什么USB供电短路卡LOGO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修好了就是经验啊,以后遇到这种故障就顺便量下USB又不费事!

网友:
这种问题在联想的机子上经常碰到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看到 特别是SUB口有损坏

网友:
网卡问题遇到过

网友:
主板USB引起的故障  处理的细节到位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收藏备用。

网友:
这种东西很容易坏,,,最好是直接飞过去!

网友C:
是USB供电 短路的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USB供电 短路的事吗

确实是供电短路,但是没有完全短路,对地测量还有阻值。不是数据线短路!

网友:
学习了,不错,很好 的经验

网友:
大神啊  这样的机就是一个字  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