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DR用自校脚本一个,另外问下离线SF如何做?

楼主(2014-06-05):
1、都说WDR 一般做SF就8小时左右,我每次做SF都24小时?是脚本问题?WDR编辑都是2进制的文本,这个如何用?求个大家用的SF脚本文件研究下,流程是否有不同的!
2、另外问下离线SF如何做?
先谢谢了。
文件

网友:
我就从来没做起来过。

网友:
用WDR做SF其实很简单的,只要你的硬盘校准流程正确,盘片和磁头没有问题,一般出盘都挺快,但是8小时出盘并不是准确数字,这个要因盘而议的。
离线SF就是开校准后关闭监控画面 拔下电源换到独立电源上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的少说了一点最重要的,固件的正确与否和完整性。谁说8小时了,这个不一定。尤其是本盘时间会更长。感觉在这里交流的人好像都不修盘,但是喜欢讨论一样。说话都没有点实际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