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15V 升压电路

楼主(2014-06-05):
ACER 4738 15V 升压电路 没有15V 可不可以取掉复合
二极管
直接取公共点19V 代用? 有没有什么影响?
ACER

网友:
应该不行,电压都是一步一步出来的!

网友:
笔记本讲究时序的,就像有的复位电压最后出来,你直接给他把BIOS的供电飞线过去 ,看看能正常不 。个人见解

网友:
不影响时序的情况下应该可以,上次有个3v5vS5的电压出不来就是升压出问题换了二极管不行就改19v了

网友:
你可以自己串几个二极管

网友:
求 简介 啊

网友:
二极管通直隔交。没有它,会使升压后的电压回流。15V没有,看是后继短路 还是 有电容或二极管小管驱动方波。等

网友:
应该不行吧,这里应该还有电流的说法吧

网友:
15V没有,从19V拉吗?我没试过,知道会不会烧东西哟。

网友:
把二极管拆掉,拉公共点的19V就可以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不会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