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945GC 945GZT-LM REV 3.2 BIOS

楼主(2014-06-05):
L-I945GC 945GZT-LM REV 3.rar

网友:
正修到这板,下来看看

网友:
谢谢楼主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5-08-24):
需要这个BIOS

网友:
一开机就叫。希望刷了bios会好

网友(2015-09-24):
谢谢,这是我需要的

网友:
一开机就叫。希望刷了bios会好,

网友:
一开机就叫。希望刷了bios会好,我有两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刚准备要这BIOS,谢楼主

网友:
重新下载又要分。。

网友(2017-07-28):
不知道碰到哪里了,不能保存BIOS。换过电池了

网友:
我的这个板是没有北桥供电,自然CPU也没有供电了,可惜把北桥供电修好CPU供电也正常了,可惜的是诊断卡上显示不复位,我想会不会主板突然断电导致BIOS问题,想刷刷试试。希望能好,最近不知道怎么的,修的主板修好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唉。。。。运气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