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闪屏故障

楼主(2014-06-05):
现在有台三星笔记本电脑,电源开机正常,用电池开机出现闪屏故障。用电源时测屏上的保险两端有19V左右。接电池时,两端的电压只有11V多点。这个值,正常吗?由于没有相同的电池更换,不能确认问题,请问一下,有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
电池本来就10V左右呀,换屏线看下

网友:
你还是查下其他供电吧,用电池本来就只有10v多

网友:
那你用适配器时候也闪屏吗?

网友:
用电源不会,用适配器有时闪有时不闪。

网友:
是电池会闪,有时不会。

网友:
放电电路或者电池有问题撒

网友:
想问下 你电池换了 试了吗

网友:
高压条吧、、、、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换一张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