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迅维修第一块笔记本

楼主(2014-06-05):
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高手指点
经过两个星期长时间的等待,终于到了二期的修版阶段。(前两个星期阿林老师让我们练焊接然后考试,还有神器你懂的)。终于可以摸到笔记本主板了,下面这块主板就是我的
(红色标记没装由于激动忘记拍照了)老师说只修隔离保护以及35v待机,然后从黄老师那里接过主板。由于平时都是理论很少有实物,接过来就一看仁宝的,饼哥讲过LA-开头仁宝的(LA-3261P)。心想着拿过主板应该先目测,然后应该在打各大电感值。但是接过来板就傻眼了,一看主板上的元件掉的差不多了,心想老师不会是拿错板了吧!把料板拿给我了吧!想换又没敢说,没办法这样就这样,慢慢来吧!记得上主板的时候徐总说过,不要急于求成,要一步一步来。打开电脑找了一下幸好有电路图,打开电路图开始了我的补件之旅。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终于补完了。
然后打值各大电感正常。上电吧,怎么没有35v,怎么回事啊!然后又看了下,检流电阻也不翼而飞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装上。
然后又上电35V一下就跑出来了。呵呵
然后老师说抓波但是我抓完忘记保存了,因为中午了该下课了,主要是因为肚子饿了。
第一块板就这样稀里糊涂就修好了,下午找黄老师换了第二块板。
这次比较幸运主板上基本上没动过,接过来一看板号6050A开头的英业达(6050A2200001)给HP做的。
回到座位拿过主板先目测,然后打各大电感值,但是当看到35v待机芯片旁边的时候,发现敌情一个电容不对劲啊(红色标记)!怎么这么白啊!用烙铁拆下来一看,本来是电容可是被人换成了0欧姆的电阻,而且还是反过来装的。用我们那边的方言说:“一看就是黄老师的作道”。在料板上拆了一个装回去。
然后继续目测又发现敌情一个电阻不翼而飞了。经查图纸是个0欧姆的电阻,又想到刚才那个电阻这不就是那个吗?黄老师这真是拆东墙补西墙啊!那我就把它完璧归赵。嘿嘿
打值也正常这时开始上电,一看电流正常。就在心里暗自高兴地的时候他又掉电了。这下心又凉了,这可怎么办是好啊!这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为什么会掉电啊!35v待机芯片的条件正常吗?经测量VINVREG3VREG5正常,当测到EN的时候没有。
找到问题了继续往前跑,当测到Q28的时候,Q28要想截止,G极就要为低电平所以这时继续往前跑经过两个MOS管,Q28要想导通这两个MOS管就要导通。这时应该为高电平的KBC_PW_ON与VCC1_POR#_3,为低电平。那就查EC的条件:EC待机电压、复位、时钟正常不输出EC坏。找黄老师要EC黄老师说不用换,现在只修3、5V待机,所以只要把Q28的G极拉为低电平就行。回来就把Q28的G极飞根线到地。这时上电3、5V正常了。我就高兴去换板,老师说用神器抓下波,我回到座位打开神器开始我的抓波神功,接下来展示我抓的波。
5V   5V   5V

网友:
楼主修板很淡定 向楼主学习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的楷模,示波器送我吧,土豪

没有大神已经不再309了都回家了,买台示波器就是土豪就好了。

网友A:
学习的楷模,示波器送我吧,土豪

网友B:
楼主神一般的存在 是我等效仿的榜样  继续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神一般的存在 是我等效仿的榜样  继续努力吧

神已经走了,大家一起努力学习,来到这里就要好好学啊!

网友C:
如果要是没有示波器的话 掉电的应该怎么修 还有3    5V   怎么去判断它的欠压保护 及各种保护

网友(2014-07-11):
有示波器还是方便很多的。。

网友D(2014-06-05):
第一块板LA开头的是仁宝代工,第二块板楼主是看哪里知道是英业达的呢?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才学了这么短时间就有如此的功力,楼主一定学友所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要是没有示波器的话 掉电的应该怎么修 还有3    5V   怎么去判断它的欠压保护 及各种保护

不好分析,因为掉电的速度比万用表的速度快。只有用示波器抓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块板LA开头的是仁宝代工,第二块板楼主是看哪里知道是英业达的呢?

看主板的板号啊!6050A开头英业达。

网友:
在实地的时候 成天就是抓波, 我都想了  如果去外面维修店里做的时候,  如果没有示波器 的 话就不修了  ,那岂不是很丢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主板的板号啊!6050A开头英业达。

多谢楼主指点,有时间会在像你请教的,希望你多发些帖子,这样的帖子我最喜欢看了。

网友F:
迅维高手又诞生一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迅维高手又诞生一批了,

哪是什么高手啊!只是修个待机电路。

网友F:
比我好多了,我都三个月没碰过笔记本了, 理论都丢七七八八了,提我向黄老师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比我好多了,我都三个月没碰过笔记本了, 理论都丢七七八八了,提我向黄老师问好

恩好的一定带到。

网友:
示波器是普源什么型号  望告知  谢谢

网友:
最后抓的波是什么波啊

网友:
抓波学的很快喔,淹要缓下

网友:
最后分别G极、电感前端、电感后端、电感前端放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