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接屏就不触发

楼主(2014-06-05):
今天碰到一台联想v480,把屏线取下,开机正常,外界正常,,,接上屏线,就不触发了,电流大概在0.03左右,开始用镊子刮下屏线座,开机正常触发了2次,为了保险,用洛铁拖一下,,结果又恢复原样,,前3个脚连一起了,,开始测了下,之前都是19v,,现在弄不清楚,不插屏线,座子7脚为3.3v有3阻值,屏线上怎么是地线,还有屏线16脚也为地,座子为空脚,,,目前就这2个地方,,不知道屏线有没有问题,还是我把座子拖坏了,,有图纸的发一份,,,我好查下,,,

网友:
那你有没有换过屏或者屏线。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上有短路的,才会这样,先解决上面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屏上有东西损坏导致。

网友:
可能有短路了。小心了,楼主。

网友:
你插上屏线用电流表看下是大电流,还是什么情况,  应该是屏线或者屏有短路的地方吧。

网友:
屏显或者屏的短路引起。单独测一下屏上的电容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一张坏屏,能亮能显示的,破屏试试

网友:
是不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机子最后在论坛上找到一份图纸了,,对着图纸我把屏线一个一个取下来,先量座子在测屏线,把不对劲的线翘起来,估计座子也有短路的,,反正修了两天,,接屏可以显了。

网友:
接上屏之后打公共点看看

网友:
屏线插上,测一下19V短了没有?

网友:
屏线问题咯

网友:
光插屏线   不接屏 试下  不久知道了

网友(2018-09-25):
排线也要查看看,还有LED的屏 电容很容易短路查查屏LED那些电容量看看就知道有没有短路,还有升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