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E 主板 通电网卡2个灯就亮

楼主(2014-06-05):
华硕P5K-E 主板 通电不插网线网卡2个灯就亮 但是网卡能正常使用 就高手指点 是哪里出了问题
这个P5K-E是 华硕用P5K-P改的本来有2个网卡 华硕改成了一个做P5K-E卖 板子是别人给我的 他都不记得以前是不是通电就亮了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网卡是不是不能用,被雷打了吧

网友:
估计是被雷劈过了。

网友:
你觉得有问题就换个网卡,。反正我想只要能上网就行

网友:
一般可以用的话不要去管它  电阻坏也会  网卡芯片坏也有.

网友:
能用的话就行了啊 管这么多干嘛  想研究就下个图纸看看

网友:
只要管用亮就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