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AX 开机0.31A掉电 在开故障一样

楼主(2014-06-05):
开机CPU  PL902、L903有1V电压。VR-ON,有3.3V   。CPU电压准备好信号PGOOG 有5v电压  不掉电时输出各类电压都很正常。请问大侠们怎么修。谢谢

网友:
这么晚还加班啊

网友:
电压不对 查芯片的反馈

网友:
3 5V转换管子看下过去电压了么

网友:
有短路或者缺供电。

网友:
force-off或HWPG这信号很重要。但要有图纸。

网友:
应该是哪路的转换电压没出来吧,话说楼主这样的等级了,发贴能配个图看看么

网友:
掉电时 HWPG有3.3V么?

网友:
很多这种问题就是芯片本身坏了啊

网友:
肯定是有个电压不稳定引起。。

网友:
这个 不稳定有点老火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机子维修没进展。都查遍了   CPU供电IC  ISL6265    EN     PGOOD都有电压。  除了没有输入PWROK电压以外。不掉电时其它都有电压。跑电路查了半天没查出PWROK是那里发出的信号。

网友:
芯片不良吧

网友:
所有电压开启完毕后发出ALL_SYSTEM_PWRGD 给EC, EC收到后发出VRON 开启cpu供电 然后cpu电源好信号cpu-pwrgd 给EC, EC发出EC_CLK_EN 给南桥 南桥发出 时钟开启信号ck_pwrgd 接着EC发出pwrok信号给南北桥 当南桥收到此信号后发出复位信号pltrst# 复位北桥 然后北桥发出H_CPURST 复位cpu

网友:
PG好信号都出来了吗

网友:
我感觉是芯片不良;换个试试

网友:
弄好没 我有一个 进水了 cpu供电不出 出了一次 能进系统

网友:
是不是桥脱焊了

网友:
没掉电有CPU电压  转换电压+3VS,+5VS查了不掉电是有正常输出  还有什么地方会引起开机0.33A掉电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开机VR_ON    ICH_POK 这两个信号都有3.3V

网友:
主板是集显还是独显·  CPU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
PGOOD不应该为5V,所有PG都是3.3上拉的,你查下这块转换电路吧

网友:
现在有重大进展  不掉电了  是L52虚焊了开机0.31A掉电。现在跑电流到了0.79A  机子不亮测量Q82没输出3.3V电压屏电压  查到Q83基极开关没电压 查了半天没查到信号来路。 请问大师们 (5) APU_ENVDD开关信号是哪里给的谢谢。

网友:
掉电一般查PG信号有没有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