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25不显示

楼主(2014-06-06):
联想E25上网本机器。,AMD芯片组。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40,BIOS刷过。CPU是灌胶的。不好拆。会是那里问题?

网友:
摸上CPU有发热。。

网友:
摸不到头绪的,把芯片挨个烘一遍开机试试,换个内存试试。各种试,反正不开机,烘坏了也找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