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4-06-06):
接修一台V450机器(LA-4142P) 插电电流在0.010按开关能到0.012 又会跳回0.010 测得3V 5V on/off信号均正常 BIOS刷了 EC换了还是不行。量得RSMRST电压为0 一直纠结这电压信号。查图该信号应由EC发出。实在无解就差干南桥了。想着自已还没BGA机器还是再修修吧。想起会不会是磁控管不起作用了呢。马上拿出屏找到磁铁位置再找到磁控管一量 木有3V电压。找到电阻R432发现无值 还变色了。直接焊短路 OK 上电开机了。原来一直都忽略了LID_SW这信号。

网友:
lid sw是直接去e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