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驱动板连接屏就没有开启电压

楼主(2014-06-06):
驱动板连接屏就没有开启电压,不连接屏有5V开启电压。电源没问题,屏没问题,驱动板的事,改不了通用的,哪里坏了(电容全是单独拆下来测的)

网友:
你检查一下驱动板上的屏供电产生电路(屏开启电压)上的元件有没有问题(三极管、MOS管、电阻、电容)有没有性能不良的。

网友A:
没有开启电压状态下,测量一下驱动板的5V 3.3V或1.8V供电,如果不接屏正常,接屏后不正常,
断开屏线,用100W灯泡做假负载接到5V,如果输出正常,故障肯定在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启电压状态下,测量一下驱动板的5V 3.3V或1.8V供电,如果不接屏正常,接屏后不正常,
断开屏线,用 ...

这个可以试试,高手啊,谢谢

网友B:
换个电源板在测试  好像我遇到过

网友C:
驱动板上屏没有电压那就是屏电路问题,检测屏电路的DC/F1与QVVG的线路有没有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源板在测试  好像我遇到过

是外置电源的 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上屏没有电压那就是屏电路问题,检测屏电路的DC/F1与QVVG的线路有没有电路

大哥,屏也是单独测的OK,没有问题,问题就在驱动板上 就是找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电路板存在短路导致不开机

屏单独测的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