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6-06):
东芝500G移动硬盘损坏,过程:因为转资料,无用的资料不能删除,故格式化,但提示无法格式化,提示I/0故障,有的软件说分区表损坏,现在电脑能识别硬盘,但容量为0,急求高人指点,谢谢!
电脑
大志a
固件问题吧

网友:
您好:
使用低階格式化的軟體試試吧!
同意楼主:
3.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请明示,我是小白。谢谢!

网友:
你可以用HMDD低格试下。。。
同意楼主:
3.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是有坏道,现在的具体情况,就要检测才知道了,仔细听听是否有敲盘声,或者刮盘声,也许是很轻微的那种。
同意楼主:
4.0
蓝色妖姬2014
同意楼主:

网友:
如果有重要数据,自己又不太懂的话,最好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专业人士修吧 这个不好弄啊看着

网友:
运转声音正常,一打开硬盘坏道检测程序就报错。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