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2S充电慢,不充电一招

楼主(2014-06-06):
遇到一例小米2S不充电故障,仔细研究后终于解决。好用你就顶。
原因:尾插接口与排线板之间的电阻变大引起的,进水机特别容易出现。
把尾插正负极刮开一些焊牢OK!
或者把正负极飞根线到附近接点,OK
小米

网友:
这个是很常见的现象,支持一下!

网友:
收益很多 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果然高招,小弟学习了

网友:
充电慢也能这样吗 ?

网友(2014-08-22):
这个有机会试试啊

网友:
好像4S也有这样的该法。在其他网上看过

网友:
我也准备在我们笔记本维修店里加上手机维修项目

网友:
我是做修电脑的 现在我也来学习一下修手机

网友:
真的假的?没遇到过这样问题。

网友:
我的2S也是充电慢,哪天有空拆了焊一下。

网友:
是从新焊接吗?

网友:
手机不充电和充电慢我就按照这个修的

网友:
是不是这个电阻阻变大了。 电流变小所以充电就慢了。。。

网友:
这个也算是通病吧

网友:
进水腐蚀接触不良的结果。

网友:
跟充电头有关系吗?

网友(2014-09-27):
尾插接口容易出现接触不良啊

网友(2014-06-06):
遇到一例小米2S不充电故障,仔细研究后终于解决。好用你就顶。
原因:尾插接口与排线板之间的电阻变大引起的,进水机特别容易出现。
把尾插正负极刮开一些焊牢OK!
或者把正负极飞根线到附近接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