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880GB+ 主板开机掉电修复

楼主(2014-06-06):
同行送一片TA880GB+主板,说是显示器一亮就掉电了,上电测试诊断卡一路D5-2A-37然后到37就掉电,不装内存的话也掉电,这个主板板上有个开机按键,我怀疑开机按键有问题持续拉低开机信号,就直接拆掉了,还是一样,然后跑了一下绿线到8712的线跑,经过一个472的排组,测了下阻值发现变大,果断更换,上电不掉直接亮机,测试一小时交货.因为看到论坛上刚好有个兄弟发了这个贴子,但是没有结果,不知道他修好没,所以就发了一下.

网友:
有所启发,回去看看,我也有一片跑码掉电,但有点不同的是掉电后保护了

网友:
呵呵   我有发展与的 帖子  加图 你去 看看 ,....我维修最多的

网友:
怎么又和排阻有关系啊,看来排阻好坏

网友:
阻值变大,至开不了机,又学到一点了。。

网友:
学习经验,备用

网友A:
我在坛子里也看了不少,怎么觉得大婶们修的都很好,为什么到我手里时就不行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坛子里也看了不少,怎么觉得大婶们修的都很好,为什么到我手里时就不行了呢

修主板首先要把基础学好,如果基础不好的话建议来实地学习,老徐教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