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出现一条绿线

楼主(2014-06-06):
显示器出现一条绿线 用几天绿线就不见 放几天不用 线又出现 为什么 还有的修吗?
显示器

网友:
多半是屏坏了,送去加焊一下应该就可以

网友:
没得修,屏上的软排线或模块虚造成的!

网友:
屏坏了 不要修了

网友:
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屏坏了 应该有人修屏 有机器压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屏坏了,换吧

网友:
有亮线基本上都是屏的问题啊,现在二手显示器也不贵,15液晶的也才10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