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 本 电 脑 维 修 思 路

楼主(2014-06-06):
笔 记 本 电 脑 维 修 思 路

1  首先,先查一下,电源适配器有无电压输出,如有,再查生成12V,5V,3。3V的电源供电芯片MAX1632有没有基准电压(工作电压)和待机电压5V;还有电池充电芯片有没有供电,CPU供电电路有没有电压;3.3V的供电有没有基准电压,电源管理芯片这边通过场效应管的高低门驱动器有无供电,据不据备待机,查一下保险电阻有没有坏,还有滤波电容,没有有坏!

2你这种情况,电池充不满电,但电池又确定是好的,很有可能是以下几种情况,供参考:
            1.电路提早终止了充电       2.场效应管及升压电容损坏
            3.充电芯片内部控制参数坏造成,只能是换芯片了
            如果能放电不能充电,升压电容和场效应管都没坏,也只有换芯片了。。一般芯片是不容易坏的。。
   3不开机的故障,
      一看二听三检测。一、看有没有明显的可见的故障。如有没有地方烧焦、变形、崩裂等。闻闻有没有地方有烧焦的糊味。二、开机听听有没有正常或不正常的声响,从那里发出的。三、检测在没有专门工具的情况下只能由万用表测测保险电阻是否烧断,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等。CPU、内存条是不是接触良好等都可以测测。注意通电时不能人为短路而造成破坏。

  5.显示屏显示不正常,
     从故障看来有可能是屏或屏线问题:一,检查主板供电上屏是否正常,电压一般为1点几伏,2点几伏,3点几伏。
            IBM机因为高压板的供电都是和上液晶屏同一条数据线,所以还有几组为5点几伏,10点伏左右的电压,当然还有0伏则是地线!二,如果有供电,检查屏接囗处,用万用表继续量电压。电压值如上!如果现在没有电压了就肯定是屏线故障。换一条屏线或用同一耐压的线挑线一条屏线即可,倘若可以就可以排除故障。如果还是故障存在的话,屏也有可能有故障了,这样的情况很少,很少同时存在!!!确定到屏的电压正常,则要修屏了。在屏上有块微处理信号芯片,因为没有电路图,所以不能确定每一个脚的工作电压。只能用示波器看这块芯片处理之后的波形是否正确,分两部走(一)如果不合,就换块同型号芯片即可。如果合,就检查周边的电容。二如果还是不行,就只有换块屏了,因为是屏的压线松动。三,如果没有供电,则要检查显卡输出电压是否稳定,这部分电压是到一块处理信号芯片,然后输出到屏线。如果还是电压还是正常,就可以确定是这块芯片的故障了。换回同型号芯片就可以有电压输出到屏线了,之后可以接着同第二部一样的检查。

            6,
            首先检查主板上不上电,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1632或1631(大多数是这两个芯片)的第五脚有没有5伏电压,21,22脚有没有16伏和5伏。在看看有没有2951这个8条腿的片子测测他有没有5伏

                             不 开 机 的 检 修 方 法
   1.排除  电源插座,各模块松动接触不良,主板上的附着物,cpu松动.虚焊等现象.
   2.检查  主供电保险丝,是否烧毁,如果烧毁,要打电阻值  正向不能过小或短路反响可以忽略!(排除隔离电路故障进入下一步)
   3.测量,3.3v/5v产生电路/cpu主供电电路/电池充电电路 有无供电电压=适配器电压  无则检修相应电路.3.电源启动按钮  正端
    4.有无3.5-5v电压 无则检查  3.3v/5v电路
   一般都有这个电路产生.(3.3v/5v产生电路判断应为没有图纸我们用反向法来判断主板上哪个电路是产生3.3v/5v电路  首先找到内存插槽附近 的贴片电容 很明显(电路板上的电容95%都是用来滤波)一端和地相连,    另一端就接着3.3v/5v产生电路的输出电感上,中间有保险电阻还可以用ps/2鼠标口的供电5v来判断3.3v/5v产生电路,
            (特点笔记本的供电电路都有特点:都是有  1个电感  2个mos管(8个脚的场效应3极管) 和电源模块(统称了按作用不同分cpu主电压
            电池充电 3.3v/5v产生电路 这3种电路结构 很相近 用反向法就可以区分哪个是什么电路  cpu主供电  cpu附近贴片电容
            有很多  p2以上cpu一般采用3供电 主电  内核  外核  要区分哪个是主电的滤波电容也很简单 数量最多的就是主电滤波电容特点
            这些电容 正连着正 负连着负 哪组并联的电容数量最多哪组就是cpu主电  顺藤摸瓜找到 cpu主电产生电路 电池充电电路
            用电池正极顺藤摸瓜 3.3v/5v产生电路上面说过了)  按下电源按钮 就应该产生  3.3v/5v/cpu主电等电压
            如果没有也是顺藤摸瓜 坏哪修哪!
            4.供电正常了  就要看看时钟电路有没有供电  686机 一般有2个供电  3.3v 2.5分别来自3.3v/5v产生电路 和
            cpu外核电压产生)电路  测试点 找边上的 贴片电容.
            5.复位电路  比较头痛  没有芯片资料不是很好找  就用硬盘的pc卡插槽的复位脚(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是哪个!!!)简单判断一下了
            6.基本认为供电 时钟 复位 正常我们就要刷新一下  bios 笔记高档机刷bios千万要备份哦 切忌切忌

网友:
好经验啊,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好文章 分享了~

网友:
很好,很给力。不错

网友:
这个,很不错的资料,好好看看有帮助

网友:
个人觉得作为新手光看这些还是不太容易懂的,还是要在实践中多摸索,修一台就会积累一点,再回头看这些理论就什么都懂了

网友:
幸苦了,关键还是要灵活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