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ZM-BLG31C-LM主板无CPU供电,不知道电源管理芯片需要测哪些脚位?

楼主(2014-06-06):
如题.L6713A电源管理芯片需要测哪些脚位?

网友A:
15 5VSB ,17 EN,46 PGOOD ,56 62 VCC12

网友:
还有57脚也是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 5VSB ,17 EN,46 PGOOD ,56 62 VCC12

15脚是5VSB吗?哥!

网友:
楼上 57脚是什么啊

网友C:
没有CPU供电,还要查之前的电压有没有出来?你这是G31主板,CPU供电最后出的。之前的总线,桥供电正常吗?正常的话,查L6713A的EN信号,供电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CPU供电,还要查之前的电压有没有出来?你这是G31主板,CPU供电最后出的。之前的总线,桥供电正常吗? ...

忘记说了,CPU之前电压都正常。

网友:
CID要有高低组合,不然也不出电压的

网友:
最讨厌打擦边球的回复

网友:
56 57 62 VCCDR 还有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脚是5VSB吗?哥!

有些 咋牌子  还真有用 5VSB 当V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