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是什么情况?aoc 2219vg

楼主(2014-06-06):
2219vg(开机---半小时左右,正常显示)大约半小时过后,屏幕从上到下慢慢变模糊,结果就这样了。把显示器关了就变成这样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屏坏吧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故障时查看屏升压电路24V 10 V -7V 电压有变化没

网友:
屏坏了估计哦

网友:
检测屏DC/DC的电压、Q1和Q4的场管是否正常,电压有变动就是场管问题。另外驱动板连接屏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电路没有问题,屏坏的机会比较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