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短路,大家过来看看

楼主(2014-06-06):
x42J 版号:k42jr main board rev:4.1 单用电池一切正常,单用电源一切正常,二个同时插上屏开始闪,一会就暗屏,电流表指数为2.5-3.2A之间跳动,电流表c.c.亮红灯显示短路,此时用万用表测共公点电压为14V,大侠们,本人没这款机型的图纸,有此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啊,有图纸的朋友麻烦发一份到我邮箱253102549qq.com

网友:
是不是主供电直接进电池里面啦

网友A:
没图纸把充电的上管和电池隔离管换了看看

网友:
看这样肯定是充电电路的问题了,看看充电芯片有没有问题啊都插上测下电池充电多少福

网友B:
充电电路有问题,管管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短路吧。。

网友:
充电上管坏了,拆了看看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

网友:
充电部分查查 实在不行把充电电路废了

网友:
公共点14V那肯定不正常,可能有短路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啊 没修好

网友:
保护隔离管,充电管都换了,都不行。   用外接显示器进系统看充电又是正常的,用本身自带的屏只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把充电的上管和电池隔离管换了看看

保护隔离管,充电管都换了,都不行。   用外接显示器进系统看充电又是正常的,用本身自带的屏只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有问题,管管坏了吧

你说的是电池口旁边的那管吧,换过了一样,保护隔离二管也换了一样,用外接显示器可以看到充电正常

网友:
应该隔离保护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把充电的上管和电池隔离管换了看看

换了都是一样的,用外接显示器能看到是正常充电

网友:
这内故障多为,隔离保护问题。

网友:
还是仔细电池充电和保护隔离部分

网友:
是 的,充电电路有问题。仔细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