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4G133

楼主(2014-06-06):
我有几条4G133的内存不显示,怎么修
不显示

网友:
一 是看观外有没有问题。 二是上机用专门修内存软件测试下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三就是自己量下内存的数据阻值是否正常。金手指脚是否够干净

网友:
四。可以考虑写下内存的SPD

网友:
这个玩意要 设备仪器的 要投资的。 搞不定可以处理给我 我有仪器 JS9500内存条维修仪。。

网友:
一般芯片开焊的多,不过你得用内存测试软件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