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刷码片求助!

楼主(2014-06-06):
一个奇美N140BGE-L23-X+C 的屏,上联想G480亮度调节不正常。于是就刷码片,我连接了1,5,6  ,8 脚,上500P 可以读出,但是没有清除选项,直接刷进去 报错,请指导!!!速度………………

已经刷上去了,要把第七脚也接上座子才有用,查阅论坛以前的资料把第七脚接地是无效的

网友:
用auto 啦 他会自动擦除的

网友:
芯片坏了也会能读不能写的!

网友A:
直接把坏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坏屏的码片换到新屏上不行吗

大小不一样,码片靠近软屏线,不敢弄风枪吹

网友:
这个方法你试试 直接从旧屏上读取 然后接上新屏选择写入   我试过这个方法

网友:
大小不一样,你就不能飞线啊,也就那么5个脚位有用,我就是这样干的,你咯铁焊接下来啊,两边加锡,

网友:
关键引脚 4 5 6 8